关于恒流源的问题想请教大家

楼主(2015-07-31):
(无正文)

网友A:
用别的运放当然可以,电压基准也可以用别的方法包括TL431来实现,但要注意正确设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别的运放当然可以,电压基准也可以用别的方法包括TL431来实现,但要注意正确设计电路。 ...

这样可以 吗?

网友B:
这电路看不懂。。。。。。。。。(不对吧?)

网友B:
好吧看明白了没有问题。。。

网友C:
完全可以替代,TL431产生-2.5v,OP07和4个等值电阻替代ad872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替代,TL431产生-2.5v,OP07和4个等值电阻替代ad8726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看明白了没有问题。。。

谢谢,,指点

网友C:
一个对地恒流源没有必要这么复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对地恒流源没有必要这么复杂吧

这个精度怎么样,那个ad8276的精度很高

网友A:
好好分析、理解电路原理,不讲哪个正确。而且上那么多图,一个也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分析、理解电路原理,不讲哪个正确。而且上那么多图,一个也看不到。 ...

恩恩,,我自己在看看,

网友C:
这个精度怎么样,那个ad8276的精度很高

只要运放用OP07之类高精低漂运放,电阻的精度能够保证,电阻的温度系数足够高,基准的精度够高,输出精度应该能保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对地恒流源没有必要这么复杂吧

如果需要较大输出电流R1的功耗比较大,如下仿真电路这个R1电流约254mA是差不多等于目标输出电流252mA了,不好找高精度大功率电阻的满足恒流条件R1/R2=R3/R4,而且不好找能够灌电流254mA的基准电压代替V2吧:

网友C:
实现和楼主相同的电流输出,电流不大,在0.1-10mA数量级,功率恒流源不行

网友E:
还真没法替代。。。你保证不了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需要较大输出电流R1的功耗比较大,如下仿真电路这个R1电流约254mA是差不多等于目标输出电流252mA了, ...

我仿真了下,这个是负载变,电流为什么会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对地恒流源没有必要这么复杂吧

这个 图和15楼的图一样,,但是我仿真后,电流随着负载变话,而变化啊

网友C:
负载电阻太大时,运放饱和,电流会随负载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电阻太大时,运放饱和,电流会随负载变化

哦哦,,可能 是我改变的阻止太大了

网友C:
用电压表接到运放输出,应该比电源电压低些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压表接到运放输出,应该比电源电压低些就正常了

谢谢,,大概小于电源2v,,哈哈,,终于弄懂了

网友F:
好多热心的高手,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电阻太大时,运放饱和,电流会随负载变化

对于电阻精度问题,,我想问下,,我每个电阻用时都用电表测下(4位半的),再用,阻值选取最相近的两个电阻,,这样可以保证精度吗?

网友D:
oldzhang另外的帖子“一个对地恒流源电路”我看过,我没实际做过这样的电路,但《电子学》评价那种电路即HOWLAND恒流源如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于电阻精度问题,,我想问下,,我每个电阻用时都用电表测下(4位半的),再用,阻值选取最相近的两个 ...

我的观点如刚才我26楼回复的,还有别的恒流方案的,如《运算放大器应用电路设计》弟13章-恒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oldzhang另外的帖子“一个对地恒流源电路”我看过,我没实际做过这样的电路,但《电子学》评价那种电路即HO ...

能把这本书发我一份电子档吗?谢谢 我邮箱575514035@qq.com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把这本书发我一份电子档吗?谢谢 我邮箱

本论坛就有: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1074&highlight=电子学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3360&highlight=电子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论坛就有: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1074&highlight=电子学

谢谢,,,,我也找到了;P

网友G:
楼主图的第一个op是什么作用的?仅仅是个基准?
这个op是个跟随接法吗?
@戈卫东

网友B:
第一个OP是个-1倍放大吧 它把+2.5V变成-2.5V  ADI在里面提供的两个电阻是精密匹配的 可以保证性能

楼主:
怎结贴还节不了呢

网友H:
可以用如韵电子的CN958(运放+基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