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28335与连接CCS4.2失败,RESET引脚一直为低电平

楼主(2015-08-01):
设备名称:高电压电机控制和PFC开发者套件

控制卡:F28335 controlCARD RELEASE 2.2

CCS版本:4.2

问题描述:在实验过程中,由于未加看门狗程序,一次运行程序跑飞后再也无法通过CCS与F28335连接,转而提示如下信息:

Failed Software Reset:
Error 0x00000024/-1137
Error during: Register, Execution,
It appears that the target is being held in reset. This may be
due to Wait-In-Reset (WIR) configuration set by the EMU 0/1 pin
settings. If this is the case, press Cancel and disconnect all
connected devices to attempt to clear the WIR configuration.

If this is a multi-core system, the master CPU or ICEPick may
not be releasing the target from reset.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and/or your GEL files to ensure that nothing
is blocking the target from being released from reset.

在点击“disconnect”后,过一会又会出现如下信息提示:

The GEL callback "OnTargetConnect()" for the target "Texas Instruments XDS100v2 USB Emulator_0/C28xx" is still processing.
The function could contain an infinite loop.

Do you wish to pause the processing of this function and continue?

点击“No”则会重复出现上述提示,点击“Yes”后出现如下信息:

C28xx: The GEL callback "OnTargetConnect()" is no longer running atomically.

查看原理图后,检测RESET引脚发现其上电后一直为低电平,且上电一会MCU便会非常发烫,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zhangmangui 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B:
上电一会MCU便会非常发烫,估计是硬件电路问题,查查线

网友C:
IO有短路情况吧。现在上电能不能判断一下里面的代码有没有跑起来
reset拉低肯定连不上

网友D(2015-10-24):
reset拉低为什么连不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