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麻烦帮忙分析下下面两个运放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5-08-01):
其中运放输出的AN0 AN1 AN2都是送到单片机的A/D引脚,帮忙分析下工作原理吧

网友A:
传感器信号输入,一个运放跟随,再反相放大,然后,AN0是测量正半波电压,AN1是测量负半波电压。
AN2是输入电流信号,经过2次反相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信号输入,一个运放跟随,再反相放大,然后,AN0是测量正半波电压,AN1是测量负半波电压。
AN2是输入 ...

非常感谢,想问下负半波电压是如何测量的,输出的是正电压还是负电压。

网友A:
当然是把负半波的变成正电压了。
这些电路很基础,你问的也很基础。
AN0是再次反相,AN1是跟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把负半波的变成正电压了。
这些电路很基础,你问的也很基础。
AN0是再次反相,AN1是跟随。 ...

高手,再问问!传感器信号跟随过来后,为什么他要做反向放大,而不做同相放大呢?有区别吗?

网友A:
哎呀,我不是高手呀!
从理论上说,有区别,同相输入内阻大,在这里没有区别,无非是实现最终能够输出正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呀,我不是高手呀!
从理论上说,有区别,同相输入内阻大,在这里没有区别,无非是实现最终能够输出正电 ...

朋友,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信号输入,一个运放跟随,再反相放大,然后,AN0是测量正半波电压,AN1是测量负半波电压。
AN2是输入 ...

如果是单纯的反相放大, 那么在反馈网络加   电容有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纯的反相放大, 那么在反馈网络加   电容有什么作用?

滤高频吧

网友B:
不是吧,, 滤高频?  最终还是反馈到  反相端了,,,
     如果是滤高频   应该是到地吧,,     我觉得这是个反相积分电路了,,  当然还得看电路中的参数设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 滤高频?  最终还是反馈到  反相端了,,,
     如果是滤高频   应该是到地吧,,     我 ...

你应该知道它的增益计算吧,它是两个阻抗之比对吧,当分子阻抗高频时下降将意味着什么?当然是高频增益下降,从而达到被滤除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纯的反相放大, 那么在反馈网络加   电容有什么作用?

所以一开始我就说这些是基础,既然是基础,显然就应该看看教科书,模电的教科书,这些肯定会有。增益和什么有关系,肯定有公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知道它的增益计算吧,它是两个阻抗之比对吧,当分子阻抗高频时下降将意味着什么?当然是高频增益下 ...

好像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一开始我就说这些是基础,既然是基础,显然就应该看看教科书,模电的教科书,这些肯定会有。增益和什 ...

网友E:
我也不懂放大器啊

网友F:
二极管的信号对吗?

网友F:
型号

4148不可以?

网友G:
膜拜学习,帮忙顶一下

网友H:
这里二极管都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里二极管都有什么作用啊

你是指那一对儿“钳位”管?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是指那一对儿“钳位”管?

第一张图的D3,D4,为什么还加个+-5V电压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