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rn7302的读写问题

楼主(2015-08-01):
最经搞一个产品,用到电度表芯片RN7302,在读数据的时候,读出的全部为1,有知道的吗,什么原因?
读取的相关程序如下:
uint32_t        readspi(uint16_t        spiaddr)
{
        uint8_t        dat,i,j,sw;
        uint32_t        rdata=0;
        spiaddr=0x130f;//读取bank1的3个字节地址0x0f,应该是0x00808080,作为检测程序用
        clrscsn;//拉低SCSN片选
        Delay_us(4);
        dat=spiaddr;//写地址0xf
        for(i=0;i<8;i++)
        {
                setsclk;//值1clk时钟
                if(dat&0x80)
                setsdi;//置1sdi//数据1写入RN7302
                else
                clrsdi;        //数据0写入RN7302
                Delay_us(4);
                clrsclk;        //置0clk时钟
                dat<<=1;
                Delay_us(4);
        }
        dat=(spiaddr>>8)&0xf0;//写指令0x10
        for(i=0;i<8;i++)
        {
                setsclk;
                if(dat&0x80)
                setsdi;
                else
                clrsdi;
                Delay_us(4);
                clrsclk;
                dat<<=1;
                Delay_us(4);
        }
        sw=((spiaddr>>8)&0x0f);//取出读取的字节数0x03
        rdata=0;
        for(j=0;j<sw;j++)
        {
                dat=0;
                for(i=0;i<8;i++)
                {
                        setsclk;
                        dat<<=1;
                        Delay_us(4);
                        clrsclk;
                        if(sdo)//从RN7302的SDO读取数据
                        dat|=0x01;
                        Delay_us(4);
                }
                rdata<<=8;
                rdata|=dat;//读出的数据是0x00ffffff
        }
        dat=0;
        for(i=0;i<8;i++)//最后读取校验和
        {
                setsclk;
                dat<<=1;
                Delay_us(4);
                clrsclk;
                if(sdo)
                dat|=0x01;
                Delay_us(4);
        }
        cs=dat;//读出的数据都是0xff
        setscsn;
        return        rdata;
}

相关下载

楼主:
原理图中RSTN我接入一个IO口了,上电时是0,初始化成1,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立等,希望有用过的或锐能微的技术给予解答。

网友A:
你是哪个公司的,可以加我QQ60417039

网友B(2017-05-04):
我也遇到你说的那个问题了,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你说的那个问题了,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硬件电路没问题吧

网友B(2017-10-20):
引用 网友C:
硬件电路没问题吧

是程序问题,度的时候时钟没加上

网友D(2017-12-14):
希望楼主大人分享一下7302写寄存器的程序359163032@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希望楼主大人分享一下7302写寄存器的程序

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D:
我不加外部电压时,读频率还是有值。这个需要用软件处理一下?还是我设置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不加外部电压时,读频率还是有值。这个需要用软件处理一下?还是我设置不对? ...

初始化正常的前提下,可以软件把频率改为0

网友E(2019-10-09):
您好,有关锐能微RN7302的spi读出数据一直是1想问您一下

网友F(2022-10-23):
引用 网友E:
您好,有关锐能微RN7302的spi读出数据一直是1想问您一下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