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元件库空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5-08-01):
(无正文)

网友A:
虽然我帮不了你如何恢复,但是我知道有个平台专门提供 PCB库和原理图库的平台
【ic-lib.com】派尔library设计

行业IPC标准化的库,并且此平台可以任意申请自己需要的库。提高我们的效率

网友B(2016-02-27):
如果是AD 的话 你的元件库肯定位置变动了  最好加元件库的时候 复制到默认的库文件路径下 一般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