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对地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5-08-01):
一个单电源运放恒流源电路,提供给大家,这里的基准电压E是用TL431产生的。

楼主:
如果用自带基准的运放NCP4300一片,加电阻就可以构成

楼主:
三极管是增加电流驱动能力,去掉三极管不影响分析。
有图所知:
Io=I1-I2
I2R2=I3R4
E+I2=I3R3
把Io表达为I3和电阻的式子为:
Io=I3(R4/R2-R3/R1)+E/R1
如果R4/R2-R3/R1=0
则Io=E/R1实际上,在运放输出电流够的场合,可以不要三极管,不要三极管的另一个好处是,E可以是交流电压,则Io是交流。

网友A:
这个恒流源电路新颖。好像恒流特性不是太好。RL=0或RL=R1电流稳不住了。一般恒流电路在这两处没问题,特别是RL=0时,

楼主:
不会吧,RL=0,RL=R1可以的。

网友B:
这个电路精度要求不高可以;
另外三极管最好换成JFET或MOS管;

网友B:
还有至少加些电容;

楼主:
这个单运放的电路不如双运放的好。

楼主:
“manbo789”找的来源:豪兰德电流源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fvA6YDnwnR1u-lqwWV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