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69输出正弦波,为什么只有一半?

楼主(2015-08-01):
程序是

********************************************************************/
#include <msp430x16x.h>
#include "Config.h"                     //开发板配置头文件,主要配置IO端口信息
static int Sin_tab[100] = {1638,1740,1843,1944,2045,2143,2240,2335,2426,2515,2600,2681,2758,2831,2899,2962,3020,3072,3119,3160,3195,3224,3246,
3262,3272,3272,3263,3247,3224,31963161,3120,3074,3021,2964,2901,2833,2760,2683,2602,2517,2429,2337,2243,2146,2047,1947,1845,1743,1640,1537,
1435,1333,1233,1134,1037,943,851,762,677,596,519,446,378,314,256,204,157,116,81,52,29,13,3,0,2,12,28,50,78,113,154,200,252,310,373,440,513,590,
671,756,756,844,936,1030,1127,1225,1326,1427,1529,};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WDT_Init();                               // 关闭看门狗
  Clock_Init();                             //时钟系统初始化,设置为外部时钟
  P5SEL=0XFF;
   ADC12CTL0 = REFON | REF2_5V ;                        // 参考电压为内部2.5v
   DMA0SA = (int) Sin_tab;                   // 源地址寄存器
  DMA0DA = DAC12_0DAT_;                     // 目的地址寄存器
  DMA0SZ = 100;                             // 传输基本单元的个数
  DMACTL0 = DMA0TSEL_5;                     // DAC12_0CTL的DAC12IFG标志
  DMA0CTL = DMADT_4 + DMASRCINCR_3 + DMAEN; // DMADT_4:重复的块传输方式 Rpt, inc src, word-word
   DAC12_0CTL = DAC12LSEL_2 + DAC12IR + DAC12AMP_5 + DAC12IFG + DAC12ENC; // Config
                                             // **force first interrupt**
   DAC12_0DAT = 0x0000;    //DAC初值为0,更新这个寄存器就可以更改DAC输出数据
  CCTL1 = OUTMOD_3;                         // Set/reset置位/复位模式,用于设定频率
  CCR1 = 1;                                 // PWM Duty Cycle
   CCR0 = 8-1;                               // ~1kHz Clock period
   TA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up-mode
   _BIS_SR(LPM0_bits);                       // Enter LPM0
}

输出波形为什么只有1500以上的值,1500以下就没有波形了,是哪里没有设置吗?

网友A:
你的电路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是怎么样的?

就是直接板子上输出啊。没有什么电路啊。

网友B:
只有一半,是上半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