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交编码器接口问题:

楼主(2015-08-01):
(无正文)

楼主:
void ENC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使能TIM3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设置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3,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6;//比较滤波器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 Clear all pending interrupts
        TIM_ClearFlag(TIM3, TIM_FLAG_Update);//清标志位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使能中断
        //Reset counter
        TIM3->CNT = 10;

        TIM_Cmd(TIM3, ENABLE);
}

楼主:
烧完程序后读不出TIM3->CNT的值,显示0000,让编码器工作TIM3->CNT仍没反应,希望各位大师帮助,谢谢了

网友A(2017-07-12):
引用 楼主:
烧完程序后读不出TIM3->CNT的值,显示0000,让编码器工作TIM3->CNT仍没反应,希望各位大师帮助,谢谢了 ...

楼主大哥,现在你那计数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