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轴传感器检测疑问?

楼主(2015-08-01):
问题如题,碰到的问题现象是不管加多大的重量,传感器的H桥的上桥两个电阻值始终是相同的,阻值有变化;下桥也一样;
查资料,都是说检测到重量变化后,不是有一个电阻变化,其他不变,这样用差动放大电路就可以检测了。。。现在这样差动放大也没有用了?
是不是销轴传感器还有其他的工作方式??
请搞过这块的朋友,帮忙分析 下。。。。

网友A:
你应该用应变桥电路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用应变桥电路来测量

先谢谢,看下你给的资料!~~

网友B:
安装得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