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温电路疑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8-01):
如果你能把大问题分成小问题,一个一个问,也许有人会帮到你。
建议你用三线制测温放大电路,这个是最多实际使用的,精度也高。
其它二线制的,即使是恒流源,误差也不少的。
实际场合,也许会有较长的延长线,内阻不小的。

网友B:
只学习一下PT100的测量原理就行了,这几个电路根本不行,简单应用可以,可靠性和精度都太差.

网友C:
看上去是个电桥

楼主:
电桥是电桥电路但是它如何计算的呢?AD怎么计算处理的呢?

网友A:
其实第一个三线制电路还是可以用的,只是实际电路要加滤波等保护措施。
精度取决于放大电路的运放,运放精度要选择好一些的,324和358,差一些,PT100放大倍数小,还凑合可以用,热电偶就不行了。

网友D:
先二种电路精度高,后一种精度不高,为何(引入了一个共模电压,100欧母的电压),我们测温需要的是温度变化引发的电阻变化值,而不是不变化时的电压信号,因此为提高分辨率,首先消去这个共模信号值,先二个电路在桥式架构就消去了共模值,第三种没有消去,需通过后级电路消去,如果用AD来做无法提高精度。激发源要够低,不要产生自热,不然精度无法提高。

网友E:
现在这种PT100测温实际都不用这种电路了.都用单芯片ADC一片搞定.价格也就3块钱.精度还高.当然如果是学习另说.

网友F:
转化成数字量要看你后面的电路  要么接A/D转换电路 要么是你处理器自带AD转化 直接连接到模拟采集引脚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现在这种PT100测温实际都不用这种电路了.都用单芯片ADC一片搞定.价格也就3块钱.精度还高.当然如果是学习另 ...

3块钱,也是钱呀。普通温控仪表,也才卖几十块钱。
你这个芯片,支持热电阻和热电偶兼容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