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8S之ADC调试成功

楼主(2015-08-01):
根据M051SeriesBSP_CMSIS_v2.01.002其中的例程折腾了一阵,没弄出来,后来查了一些帖子,以及
M051SeriesBSP_DirectRegisterAccess_v1.01.003,看到IO的ADC复用功能打开后,还得设置PWD为输入模式,另外就是初始化时,不能有这两句
_ADC_ENABLE_ADC_INT();
NVIC_EnableIRQ(ADC_IRQn);
当然硬件上,注意Vref和AVDD都要接到参考电压端,使用的continuous scan模式,最后祝大家调试顺利。

网友:
恭喜楼主啊,来讲讲是咋回事吧。

网友A:
IO的ADC复用功能打开后,还得设置PWD为输入模式。。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能有中断那两句,为何啊?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分享,模数转换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能有中断那两句,为何啊?

若有板子,可以跑跑例程,看看效果

网友C:
M058S有自己獨立的BSP,而且都已經升級到V3,使用上會比你目前用的簡單很多

M058S Series BSP_CMSIS_V3.00.002.zip
h ttp://ww w.nuvoton.com/opencms/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0620131031181943
\SampleCode\StdDriver\ADC_ContinuousScanMode
這個ADC sample code直接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058S有自己獨立的BSP,而且都已經升級到V3,使用上會比你目前用的簡單很多

M058S Series BSP_CMSIS_V3.00 ...

已下载,学习下

网友A:
哎,以前有个板子送人了,后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