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6步pwm输出使用疑问

楼主(2015-08-01):
  stm32中文参考手册V10 , 这个图如何理解,这个图是不是有错误,上面举了三个例子,初始条件都是ccxe=1,ccxne=0,ocxm=100,为什么下面对应的波形会不一样呢??

网友A:
这个图是为了演示COM事件发生数据后Preload寄存器到Shadow寄存器,波形按照Shadow寄存器里面的产生波形;
没有COM事件时,Shadow寄存器是其它数据(产生前面不同的波形);Preload寄存器里数据在改变,但在COM事件没发生时不影响波形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为了演示COM事件发生数据后Preload寄存器到Shadow寄存器,波形按照Shadow寄存器里面的产生波形;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