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用单片机模拟电视信号的产生

楼主(2015-08-01):
现在准备用单片机模拟PAL制电视信号的产生,有做过的么?有点迷茫,发现这时序都不好控制,不需要传送视频,只需要发送几个字符或者彩带信号就可以了,求指导!谢谢!

网友A:
用很快速的MCU,模拟黑白的,当然很多电势信号细节会丢失。彩色信号,应该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很快速的MCU,模拟黑白的,当然很多电势信号细节会丢失。彩色信号,应该不行吧。 ...

黑白的已经模拟出来了,还可以显示字符,就是时序比较难控制,彩色确实不好弄,但是国外有用AVR弄出来的彩带,直接用单片机加几个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