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自己画的块板子,J-LINK下载出问题了。求教

楼主(2015-08-01):
问题如下:
Load "..\\..\\Output\\Template.axf"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F:\专业资料\新建文件夹 (2)\校立项资料整理\校科技立项-软件设计\MP3\Project\RVMDK(uv4)\JLinkSettings.ini"
* JLink Info: Device "STM32F103ZE" selected (512 KB flash, 64 KB RAM).

JLink info:
------------
DLL: V4.90 , compiled Jul 28 2014 10:35:20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Jul 17 2014 12:31:18
Hardware: V8.00
S/N : 308622870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 JLink Info: STM32Fxxxx: Cannot attach to CPU. 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楼主:
J-link连接图

J-Link连接图

J-Link连接图

网友A:
换SWD模式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SWD模式再试试?

尝试了下,  用的这个链接方式,还是不行

楼主:
我后来吧19脚接了5V又试了下,还是行不通。BOOT1串了个10K的电阻直接接地了,boot0串10K电阻引出来的,然后接0,3.3都还这样。

网友A:
如果JLINK没有问题,可能是没有焊好或者接线不正确

楼主:
好的吧,我再好好查查,多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吧,我再好好查查,多谢啦!

仔细查查,很可能是致命的小错误!

网友C:
“* JLink Info: STM32Fxxxx: Cannot attach to CPU. 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这条信息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一直处于复位的CPU可以跑起来吗?检测下你板子的复位电路。

网友D:
软件设置;
仿真器问题;
板子虚焊;
图画错了;
连接线等问题,好好排查下;

我一般用3线SWD下载接口,简单,方便不占空间;

网友E:
是啊。先连SWD模式试一下。就几根线而已。

网友F:
先确认焊接和电源是否有问题,然后把TDO的上拉去掉,TCK的下拉去掉改为上拉试试

网友G:
把电阻都去掉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C:
“* JLink Info: STM32Fxxxx: Cannot attach to CPU. 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这条信息已经说的很清 ...

正解

网友I:
检测下复位电路

网友J: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不知道是不是焊接出现了问题。。。

网友:
没有连接到CPU,线路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K:
把TDO的上拉去掉,TCK的改为上拉试试看

楼主(2015-09-16):
已经解决了,是模拟电源的供电出了问题,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