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THS3091两级并联,实测通频带30M,而仿真有232M,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8-01):
做了几块板子, 通频带都没有达到理想带宽, 参数参照芯片手册上来连接的。

网友A:
做了几块板子, 通频带都没有达到理想带宽.
涉及到高频, 实际电路板和仿真的差别是, 实际电路板上有很多寄生参数, 而电路仿真不会有.
你得好好分析一下地平面, 每一条线引起的寄生电容电感的影响, 然后再做改进.
这是个非常考验人的基础本是否扎实. 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 也可以参考一下人家的一些布线规范, 那些都是无数经验的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了几块板子, 通频带都没有达到理想带宽.
涉及到高频, 实际电路板和仿真的差别是, 实际电路板上有很多寄 ...

谢谢你的建议,我会努力改进。 仪器方面会不会影响高频电路? 学校的仪器都是老古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我会努力改进。 仪器方面会不会影响高频电路? 学校的仪器都是老古董了! ...

应该不会很大的关系吧,你这相差的太大了。官方有THS3091的评估模块了,你下载参考看看他的原理图和布局设计,http://www.ti.com.cn/tool/cn/ths ... earch-CN-Everything

网友C:
直接复制官方的DEMO的版图部分。
关于匹配的电阻最好是1%精度的 4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