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红外编码及编码发送

楼主(2015-08-01):
遥控器红外信号观察与模拟器

一、任务
设计一个红外光信号模拟发生器,该发生器能将红外遥控器按键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在示波器上稳定显示,同时能放大遥控器按键的红外信号输出。模拟器有电压信号输出端,模拟器接收到遥控器信号后,立即通过电压输出端产生模拟的遥控器按键信号波形,并不断反复重现,用示波器观察;,请问哪位大神做过啊,搞了几天没效果,求思路

网友:
没太明白,是做红外遥控器和接收么?

楼主:
算是吧!当红外遥控按一次时,出现一个38khz的载波传播数据,而我需要用stm32单片机以软件或硬件的方式捕捉到这段载波后,把这段载波记录下来,后马上连续发送,相当于是一个信号源,当按另一个按键时也是同样的道理,且按键只能按一次,且方波占空比误差不能太大,你在看看,有什么办法能接觉得不?

网友A:
LZ还是画个草图上来吧,我是没看懂

网友B:
这个不是很懂,接触的不多,希望高手帮助楼主。。顶!!!

网友C:
芯片内部的定时器部分是不是有捕捉功能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回答,我昨天已经弄出来了,向各位分享下我的方法,我是通过把信号分成2路,一路作为外部中断触发adc采集, 当中断到一定次数,保存数据,后关闭adc,然后连续通过dac发送,已成功,定时器的方法不行,我试过了,效果不好。

楼主:
还是给分吧

楼主:
分数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