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 AD差分模式采集结果为啥跳动比较厉害,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08-01):
现在使用K60作为主控制器,要使用差分AD实现对电压的精确测量,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当V+>V-时,采集结果跳动很频繁,当V+<V-时,采集的结果根本不准确,现在的疑问是,不知道AD差分模式时,参考电压是如何设置的,对于跳动频繁是否是采集时钟过高导致,请有类似经验的前辈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参考电压设置跟单端没什么区别,至于跳动频繁原因很多啊,跟输入信号变化,参考电压不稳都是有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压设置跟单端没什么区别,至于跳动频繁原因很多啊,跟输入信号变化,参考电压不稳都是有关的。 ...

我想改变采样频率,不知道怎么设置啊

网友B:
你的参考电压稳定吗,纹波有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改变采样频率,不知道怎么设置啊

采样频率是指单位时间内的采样个数,与你每次采样完成的时间,还有每个多长时间触发ADC采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