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GPIO双向配置

楼主(2015-08-01):
如何实现输入输出功能?

网友A:
开漏输出,接上拉电阻,上拉电阻阻值依照实际需要确定。可以不用切换输入输出状态。

楼主:
感谢“活在珍贵的人间”的详细答复。我用的是购买的开发版,手头没有必要的元器件,不便扩展电路。
如果只在软件上考虑,难道只能在输入输出间对端口切换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漏输出,接上拉电阻,上拉电阻阻值依照实际需要确定。可以不用切换输入输出状态。 ...

如果只考虑软件方式,能否实现?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只考虑软件方式,能否实现?谢谢!

只有切换了,目前我想不到其他的方法。我估计你是觉得用库函数切换效率低吧,其实除非要求特别苛刻的的场合,库函数完全可以满足实时性需要。

当然寄存器操作效率最高,给你一个我的操作寄存器切换端口状态的例子,仅供参考:
#define         DHT_PIN           GPIO_Pin_4
#define         DHT_PORT                GPIOC

#define DHT_PIN_Mode_In()          {DHT_PORT->CRL&=0XFFF0FFFF;DHT_PORT->CRL|=8<<16;DHT_PORT->ODR|=DHT_PIN;}
#define DHT_PIN_Mode_Out()  {DHT_PORT->CRL&=0XFFF0FFFF;DHT_PORT->CRL|=3<<16;}

网友B:
双向数据传输,好像是设置成OD模式吧

网友C:
双向输出比起单向用的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切换了,目前我想不到其他的方法。我估计你是觉得用库函数切换效率低吧,其实除非要求特别苛刻的的场 ...

感谢您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向数据传输,好像是设置成OD模式吧

开漏模式确定可以实现双向数据操作?

网友D:
之前在哪看见过用开漏输出加上拉电阻, 可以实现,具体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