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了多个采集设备,需要处理一下如何让多个设备...

楼主(2015-08-02):
比如 5个  模拟量 采集器(独立5套), 发回来(串口)的只是数值,我现在打算增加一条脉冲信号线作为时间基准 采集数据时,一同写入,

问题这个方法~~~~怎么样,  还有其它方法或更好的成本能接受的方法不, 高大上的设备就算了

网友A:
该方案麻烦了,而且要考虑抗干扰问题,将增加硬件成本,不如用协议解决,纯软件工作。既然是多个设备又都有串口,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主机用指令控制,包括广播指令和对个别采集设备的指令,这样可以很灵活。协议方面,建议去看看ModBus(我的Blog中就有相关规范文档),不必完全照搬,参考其思想自己写个简化的即可。

网友A:
为提高可靠性,建议将串口转为485后互连。

网友B:
要同步采集的话,要么另加同步线,要么看通讯能否通过广播模式让各从机同步采集

网友C:
同步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就可以考虑广播通信的方式
如果要求高的话,还是要增加同步线路,而且最好要加入采样保持电路

网友D:
可以先同步采样,锁定,然后依次读取。

楼主:
补充  200~300K的采集速度  一个采集周期  0.05~20ms 内  ......这个时间同步源目前打算 100~500Khz  可能要带要上同步识别

  处理的问题方向是  多个设备的时间源,,,不准确, 通过这个 同步源的脉冲来给多个数据合成时作为共同的时间轴对齐数据

网友E:
楼主这种200~300K的采集速度不可能用串口同步传回,只能先广播开始同步采集数据,先存在各自内存,然后分别用串口传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