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020扩展问题

楼主(2015-08-02):
C8051F020扩展8255用哪个口啊

网友A:
要数据总线D0-D7,地址总线A0,A1,读写信号/WR,/RD;片选/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数据总线D0-D7,地址总线A0,A1,读写信号/WR,/RD;片选/CS.

我现在用的是P3口,他上边写着AD1....,但我有个问题想问问,扩展之后地址高八位还可以当做普通IO用吗?这个一直比较模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P3口,他上边写着AD1....,但我有个问题想问问,扩展之后地址高八位还可以当做普通IO用吗?这 ...

p3口,p7口都可做数据总线。如果你用不到地址高八位可以把它做普通IO用。

网友B:
这么多的脚,这么强大的功能,还用扩展吗

楼主:
我做的系统将近80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3口,p7口都可做数据总线。如果你用不到地址高八位可以把它做普通IO用。 ...

你意思是只要硬件电路没有涉及到地址高八位的io口就能作GPO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只要硬件电路没有涉及到地址高八位的io口就能作GPO用吧

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