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运放振荡问题,恳求指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8-02):
输出端接, 还会有信号 "震荡" 输出?
如果不是你的示波器的问题, 那就要查查这信号哪里来的, 比如地线噪声, 电源纹波...

网友B:
Vin- R2改成47ohm 或51ohm试试呢

网友C:
图上有负电源吗?

网友D:
输出电流偏置的问题非常难解决。
另外和布局布线也有一定的关系。
阻抗是不是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