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c28019各管脚电压正常就是没有PWM输出

楼主(2015-08-02):
管脚        电压
2            3.5
3            -0.4
4            0.8
5            -0.4
6            4.5

网友A:
上图

估计是没有负载

楼主:
现在通过调节反馈电位器已经在不加负载的时候调节到理想的36V输出,当加一个18欧的负载时电压拉低到27V左右。再调节电位器升高输出时达到31V的时候桥烧了。换个桥还是电流很大导致桥很热,感觉桥后边有什么短路了,但是没有找到原因想请教大神的问题是:1、如何使加上负载后的电压下降得少一点;2、加上负载调高输出电压至理论值时怎么会突然短路,输出只有不到1V,PWM输出也没有了,什么原因
麻烦了,学习万岁

网友B(2016-04-12):
我也想知道

网友C(2017-06-18):
电感饱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