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使用51切不使用芯片生成50hz左右的spwm波

楼主(2015-08-02):
RT,调不出来

网友A:
50Hz固定频率,还是很容易的呀。
是PWM口还是单独的GP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Hz固定频率,还是很容易的呀。
是PWM口还是单独的GPIO?

普通的51没有专门的pwm口,要用i/o口输出

网友A:
GPIO输出,有些是单独一个GPIO,也有几个GPIO通过电阻网络模拟DAC的。
如果是单独一个GPIO,难度会大一些。
不过以前产生过DTMF信号,用定时器的汇编代码,低通滤波后可以直接拨号的。

网友A:
不过,用单独一个GPO产生SPWM波形,只有学习价值,没有多少实际价值。
你随便换一个MCU,都可以带PWM的,成本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