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空调遥控器编码相关一个问题

楼主(2015-08-02):
本人最近做一个温度调节项目,需要通过一个红外管模拟遥控器控制空调的开关;
这个遥控器采用的芯片有人见过没有?标的是0c504  313AZ00;这种芯片是专用的红色外遥控芯片还是个单片机?

另外标有400G407的陶瓷谐振器是什么意思,是4m频率吗?407代表什么?

谢谢!

网友A:
空调热水器等,一般是带有厂家规则的一长串编码。
如果光是开关机,可以直接模拟原厂的遥控器编码,如果没有协议解释,很难搞懂的。
他内部也是一个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