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兼容奇怪的问题

楼主:
今天公司看我去处理一个来生产几年的产品问题(用了新的传感器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没有加压就有数值,而且就会跳动,把压力传感器的屏蔽线(屏蔽线和压力传感器外壳像连,且压力传感器和机器外壳相连)接到安装电路板的金属外壳上,数值立即变为“0”,且不跳动。
情况如下:压力传感器和电路板是用电池供电的 板子边缘是没有覆铜的(也不存在机壳可板子导电部分碰在一起)。
处理:1、把压力传感器的屏蔽线通过一个1M欧电阻接电路板地,还是有数字。2、把压力传感器的屏蔽线通过一个103 1KV的电容接电路板地,还是有数字。只有把压力传感器的屏蔽线接板子金属外壳数值回“0”。压力传感器是4根线,测量旧的传感器的输入线电阻:4.5K,输出:3.1K 。  新传感器输入电阻:2.82K,输出:3.3K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是输入阻抗不匹配还是这批传感器做的不好,外壳没有和地相连?感觉绝缘板不绝缘啊

碰到机器外壳数值就是0

碰到机器外壳数值就是0

悬空就有压力数字,且数值回跳动

悬空就有压力数字,且数值回跳动

楼主(2015-08-02):
如果说使用220V的电源进来的,接金属外壳我很够理解,现在是用电池供电的,而且除了板子上,其他都是机械,没有一点电器的东西,板子是绿油板,再怎么说也是绝缘的吧,所以我很不明白。。。固定板子的孔开在绿油板上的,传感器的屏蔽线接在金属外壳上应该一点效果也没有才对。。。现在是接在板子的GND上没效果,接在外壳上数值为“零”而且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