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030F4P6和030R8T6两者内核速度不一样么?

楼主(2015-08-02):
最近  用STM32F030 Nucleo开发板  板载STM32F030R8T6  内部8MRC震荡,做串口通讯接收数据并通过IO输出
示波器测试  IO输出高低电平的时间大概是1US不到的样子 能正常跟后面挂接的单总线IC通讯
但是相同的代码下载到F4P6芯片中,内部8M RC震荡 这个IO输出高低电平时间一下到了3.5US
这样  就不能正常驱动  后面接的一个单总线IC  与其正常通讯了
大家 又碰到过类似的 情况么    毕竟F4P6比R8T6便宜  资源够用这个项目

网友A:
速度一样的;

换了型号,重新设置下工程的选择芯片;

网友B:
速度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只是外形。。。

网友C:
重新设置下工程的选择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