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的编码器模式的正反转到底怎么判断的?

楼主(2015-08-02):
我 现在是通过读取DIR位来判断,搜索论坛的回答,有人说硬件会直接判断 符号位,于是我直接读取TIMX-->CR1的值发现正转的时候为一个向上计数的正值 。
反转的时候是向下计数的正值,我定时器重装载值65535,如果记了10个脉冲就是65525 直接读取不会出现符号位。到底能不能硬件直接判断呢?

网友A:
那你就判断是向上还是向下计数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判断是向上还是向下计数呗;

我有超过两种的方法可以判断极性,我就是想知道是否可以直接读取。因为其他方法都存在缺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超过两种的方法可以判断极性,我就是想知道是否可以直接读取。因为其他方法都存在缺点 ...

其他还有什么方法呀,望指教:):)

楼主:
还可以和上次的值做差,这些都是步态推介的方法,如果可以直接读取是最好的
http://yfrobot.com/thread-2411-1-1.html  这个帖子上就是直接读取的 不知道我读出来的怎么没有符号

网友C:
编码器一直用两个IO用.

楼主:
有没有大神能回答到点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可以和上次的值做差,这些都是步态推介的方法,如果可以直接读取是最好的
http://yfrobot.com/thread-241 ...

如果做差,临界溢出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做差,临界溢出怎么办啊。

我还没想好解决办法,我之前都是用DIR来判断 后来发现有小概率误判现象,在获取CNT值后DIR发生变化,造成错误判断,感觉十分致命。  我现在用的是比较大小的方法,大于30000一个方向,小于30000另一个方向。如果CNT超过30000个计数,又会误判,好在我现在做的东西不可能在5ms内产生30000个脉冲,算是不太好的解决方法把。这就是我来论坛的求助的原因。

网友D:
可以利用2个或者2个以上的Timer来采集,用其中一个作为参考,利用另外的就可以判断出是正转还是反转。

网友E:
可以通过DIR位来判断方向,参考手册上有说明。

网友F:
给点分我告诉你,因为我做过

网友G:
很简单,就是DIR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通过DIR位来判断方向,参考手册上有说明。

如果用手波动编码器让它一直正反转就会有几率出现误判,不过还是感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点分我告诉你,因为我做过

你告诉我,如果答案让我满意的话 一定给高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简单,就是DIR位

用DIR在极端情况下会出现误判,比如一直处于正反转。

楼主:
今天请教以为高人他告诉我答案。和我上面说的比较大小方法差不多,都是牺牲数据范围来读取,不过写法上明显更高级,又学到新姿势了
retuen (int)((int16_t)(TIM8->CNT));   一行代码直接读取  不用判断DIR就可以得到极性

网友H:
用dir来判断的话,在0位置编码器抖动话,很容易出错的,硬件不一定响应过来的

网友I:
可以通过DIR位来判断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dir来判断的话,在0位置编码器抖动话,很容易出错的,硬件不一定响应过来的 ...

是的  请问你是怎么判断的呢?

网友H:
软件查询定时器的值,在一定时间的差值大于某个数,即可认定为上溢或下溢。再来处理高16位的计数。
上面有个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1031056-1-1.html。自己看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想好解决办法,我之前都是用DIR来判断 后来发现有小概率误判现象,在获取CNT值后DIR发生变化,造成 ...

编码器物理上面有个脉冲极限的,在查询的时间内最大也只可能计到某个数,只要你的判断值大于这个,就不会误判断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DIR在极端情况下会出现误判,比如一直处于正反转。

什么叫一直正反???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请教以为高人他告诉我答案。和我上面说的比较大小方法差不多,都是牺牲数据范围来读取,不过写法上明显 ...

你这个是位置不是方向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用dir来判断的话,在0位置编码器抖动话,很容易出错的,硬件不一定响应过来的 ...

抖动自然无解了,得用软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是位置不是方向

这个是方向啊,位置是通过差值判断的吧?,返回值直接就带上正负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叫一直正反???

就是用手来正转和反转编码器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方向啊,位置是通过差值判断的吧?,返回值直接就带上正负极了

:L,我们说的是一个东西吧,stm32的定时器编码器模式.
CNT就是位置计数,这个是由硬件完成的,不需要软件参与,正传+计数,反转-计数,是不?

网友G:
CNT初始化时给一初值,这个值就是你码盘整圈计数值然后就不用管了.
比如你1000线码盘上下都计数则一圈4000个计数,加溢出回0,减溢出修正为4000,你的65532是啥东东?
大概这个编码器模式你用法有些问题.

楼主:
问题得到解决 我结贴咯

网友J:
好像是通过DIR位来判断方向

网友K:
retuen (int)((int16_t)(TIM8->CNT)); 哦,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L:
retuen (int)((int16_t)(TIM8->CNT));   一行代码直接读取  不用判断DIR就可以得到极性

网友M(2016-09-06):
引用 楼主:
问题得到解决 我结贴咯

大哥,我想问问你编码器的问题,谢谢了。能加我QQ吗?624323244,谢谢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retuen (int)((int16_t)(TIM8->CNT));   一行代码直接读取  不用判断DIR就可以得到极性 ...

怎么判断啊,大神

网友N(2017-10-17):
大神,是怎么判断正负方向的啊?

网友O(2020-01-28):
楼主具体咋解决的,问完就跑了了

网友O: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