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mos管不是电压驱动吗?

楼主(2015-08-02):
mos管接法如下:

当u接一块芯片的两脚时(约3.3v),漏源之间没有电流;但是我换了两节串联南孚5号电池时(约2v),漏源之间就有电流了,为啥呢?mos管不是靠电压驱动的吗?
其中,用电流表量的芯片两脚的电流为0.033mA。(之前这里输错了)

如果,栅极需要一个这样的驱动电流,那么它的表述符号是什么IG吗?
///////////////////////////////////////////////////////////////////////////////////////////////////////////////////////
直接阐述mos管,带来许多误会,现重新阐述问题如下:

锂电池直接用万用表测量为4.02v,两节串联南孚直接用万用表测量为两点多伏,具体数字忘了。这两者是单独用万用表测的,并没有接入上述电路。
在电路中,直接用万用表并在I1、gnd两端测量值为3.27v,这个用万用表直接并在电路锡点上测的。
全部器件都是同一个,仅仅某芯片伸出的两脚与串联南孚的两脚是唯一的区别。
结果是a)电机转了;b)电机没转
问题:为什么?
//////////////////////////////////////////////////////////////////////////////////////////
感谢各位网友的帮助,尤其感谢老张,最后解决了问题。
如下图所示:

对buk100-50gl而言,是存在Iis这个参数的,在常温下,可知3v大概需要80uA左右的电流开启,而我所谓的“某芯片”只有30uA的输出能力,所以这才是不能开启的原因。
另:该mos管门极不叫gate,而叫input,本身就从侧面展示出了与普通mos管的不同。
反正我是涨见识了,最后再一次感谢老张的一语中的。

网友A:
:lolMOS管是电压驱动啊,只是MOS管做开关时,从关断到开启需要给MOS管栅极电容充电,所以需要栅极电流,但是这个电容较小,只有pF级别,电容充满后就几乎不用电流了,只要VGS大于一定值就可以开启MOS管了,我也是新手,多多交流

网友B:
MOS管驱动一般设计的时候都是考虑的开启电压,但是实际上要使MOS管导通需要有一个电流给栅极电容瞬间充电,才能导通MOS,因此设计MOS管驱动的时候第一要考虑的事情是给栅极一个合理的瞬间充电电流
而平常设计的时候考虑的是电压,因为电压越高,导通瞬间电流越大,
你这里将栅源并到芯片上,也许就是电流值太小,没有具体实测过这种情况,仅是猜测。

网友C:
你确定量的电压不错吗?驱动蕊片只不过开启速度而已,跟能否开启无关,只要有大于VTH。

网友D:
通常栅极要通过一个低阻抗的电阻来接入驱动信号,你这样直接上电池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是电压驱动啊,只是MOS管做开关时,从关断到开启需要给MOS管栅极电容充电,所以需要栅极电流,但 ...

那我电流小,只是充电时间长而已,为什什么我等了很久,也没见管子导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驱动一般设计的时候都是考虑的开启电压,但是实际上要使MOS管导通需要有一个电流给栅极电容瞬间充电, ...

如何提高才能这个瞬间电流?用什么方法都行,我想验证下这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量的电压不错吗?驱动蕊片只不过开启速度而已,跟能否开启无关,只要有大于VTH。 ...

确定没量错。我测了Gs两端3.多,大于电池两端2v多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栅极要通过一个低阻抗的电阻来接入驱动信号,你这样直接上电池不好

谢提醒,我上电池是为了和上面那种情况对比

网友E:
5号电池串联,电压是2V?不对吧

网友F:
楼主啊,你连电压高低都没把握,退回去先别搞mos管

网友G:
MOSFET检查好坏的方法,先短路GS,用万用表的通断档,测量DS,正反都测一遍,功率MOSFET的DS之间有个反向二极管,正向DS应该不同,然后拿一电池,最好是9v电池电池,直接在GS之间碰一下后拿开,再不要碰G,用万用表再测量DS的电阻,你会发现DS怎么量都是通的,再把GS短路后,再量DS就不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电流小,只是充电时间长而已,为什什么我等了很久,也没见管子导通呢? ...

那你得看你用的mos管的手册,看VGS开启电压的最低值是多少,你在GS两端接2~3V的电压太低了,达不到开启电压,RDS会非常大,几乎不导通的。只要不达到栅极开启电压,电流大也是不能开启mos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提高才能这个瞬间电流?用什么方法都行,我想验证下这个想法

这个导通瞬间都是NS级的。。。
另外我比较想知道楼主测量的芯片电压是并上去测量的 还是没并之前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5号电池串联,电压是2V?不对吧

你量量就知道了,当然不是新电池,也不是快没电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导通瞬间都是NS级的。。。
另外我比较想知道楼主测量的芯片电压是并上去测量的 还是没并之前测量的 ...

并后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MOSFET检查好坏的方法,先短路GS,用万用表的通断档,测量DS,正反都测一遍,功率MOSFET的DS之间有个反向二 ...

mos管是好的,我很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得看你用的mos管的手册,看VGS开启电压的最低值是多少,你在GS两端接2~3V的电压太低了,达不到开启电 ...

手册上漏源电压为十伏时,一点多伏就能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啊,你连电压高低都没把握,退回去先别搞mos管

哥啊,人家发帖求助,你就是这么帮助人的啊,谢帮顶

楼主:
我在8楼打错字了,是大于。

楼主:
mos管型号是Buk100-50gl

网友B:
那楼主要用示波器抓一下MOS管了 我猜测并在芯片两端不一定是没导通,可能是导通了将漏极与源极电平拉近,导致芯片瞬间工作不正常,然后导致栅极电压异常,导致瞬间关断。占空比比较小 然后电流特别小没测量出来。。。还是猜测 需楼主去验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哥啊,人家发帖求助,你就是这么帮助人的啊,谢帮顶

我词句不当,谦意
是说把基础打得再牢一些,电压电流,直流脉冲,再多看Mos特性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楼主要用示波器抓一下MOS管了 我猜测并在芯片两端不一定是没导通,可能是导通了将漏极与源极电平拉近, ...

有道理,我试试看,谢提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定没量错。我测了Gs两端3.多,大于电池两端2v多的电压

大电压开启不了,而小电压能开启,当然指 工作时的VGS电压,不可思议啊。MOS的科学被你破了。VDS同一个电源吗?在可变电阻区吧。

网友H:
应该是导通后VDS拉到同一个电平,影响到VGS导致关断。用示波器抓一下,是不是导通后又关断了,而并不是没导通过。

网友G:
你用手加电实验,不要时间,不过你的DS直接接VCC和GND,你的vcc会被短路,2v是不是已经被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用手加电实验,不要时间,不过你的DS直接接VCC和GND,你的vcc会被短路,2v是不是已经被拉低了。 ...

详细条件,已更新在1楼,请您参阅。漏极串了一个电机,
3.3v GS时,电机没转;两节南孚GS时,电机转了。
两节南孚怎么被拉低了?我听不懂啊,能不能详细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导通后VDS拉到同一个电平,影响到VGS导致关断。用示波器抓一下,是不是导通后又关断了,而并不是没导 ...

漏极有接一个电机,瞬间也确实可能相当于导线。
能不能说一下Vds拉到同一个电平,怎么拉的?
s接4v锂电池负极,d接该锂电池正极。ds两端应该天生4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压开启不了,而小电压能开启,当然指 工作时的VGS电压,不可思议啊。MOS的科学被你破了。VDS同一个电 ...

所有条件信息,我已重新详细写在1楼,请您参阅,再给点思路或答案。

网友C:
怪在你的复用表内阻太低,10M而已,如果是几百M不会出现这个问题,MOS的电压控制,内阻很大G级,并联电表,测出来的电压肯定是不准的.电池是电动势肯定不只1.5V ,你可以二节电池联上电表再去驱动MOS是否启动.如能奇了,如不能,正常,符合科学.

网友C:
还有一点问题,:电池驱动MOS时,电表是否一直并联监视电压.?

网友I:
I1叫加个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怪在你的复用表内阻太低,10M而已,如果是几百M不会出现这个问题,MOS的电压控制,内阻很大G级,并联电表,测出来 ...

我不可能一直连着电表吧。是在万用板上焊好电路后,在反面量锡点之间电压。
是确保了两者分别一个导通,一个没导通后才用万用表测量的。

万用表内阻与GS电阻并联后,他们两端电压相同,测量电压怎么会不准?
南孚五号电动势上限1.5v,两节在0功率条件下也就3v,工作后肯定低于3v的,所以单独测量是2v。

楼主:
引用 网友I:
I1叫加个上拉电阻

恩,谢提醒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可能一直连着电表吧。是在万用板上焊好电路后,在反面量锡点之间电压。
是确保了两者分别一个导通, ...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量测的电压肯定不是(没有接入电表时的)电压,因为电池有内阻,想必也是用旧的电池。内阻挺大的。你确信没有电表接入与接入电表时GS二端电压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量测的电压肯定不是(没有接入电表时的)电压,因为电池有内阻,想必也是用旧的电池。 ...

对电池而言,我没测过因为用不着,电池上限就是3v,由化学电源原理可知电池工作是肯定达不到3v的;另外一种情况已经实测3.27v,所以电池的电压是肯定低于某芯片两端电压的。

下打破的。
现在要探究的是为何是小电压能开启,而大电压开不启,是测量手段的问题,还是MOS通道机理的问题。我想后者已成为电子学的理论,不是一般条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可能一直连着电表吧。是在万用板上焊好电路后,在反面量锡点之间电压。
是确保了两者分别一个导通, ...

实际上二节电池串联后用高阻电表测二端应为3V才对,电动势跟新旧无关,得到2V的数据本身很能说明问题。还有手上有一节南浮电池,用17B测电压是1.608V,这很能说明问题在那儿。

网友G:
某芯片驱动时,你用万用表测量VGS是3.27v不能驱动,换用2v电池都能驱动,是不是电池电压测量有误,什么电压表测量的,两节南孚电池串联电压2v,不可思议,会不会有错。
你最先手画的图太瘆人,后来补充的明白了。

网友G:
注意,你用的不是MOSFET,是POTFET,是5v逻辑输入的。5v逻辑电平输入,3.27v可能太低了吧,你用手加两节南孚电池的时候,可能手的感应电压让它导通了,也可能你的两节南孚电池串联比3.27高点吧,刚好能导通
注意VISP的的最小值

坑我,是topfet,不是potfet
全过程,我用杜邦线接的,没有摸到导线,我很确定。POTFET是什么玩意,怎么百度都百不到?

网友G:
这POTFET不是电压驱动,是要一定电流的Iis,是不是你的某芯片高电平驱动能力太弱,而两节南孚电池的驱动能力强才能开通。
加个1K的上拉电阻试试

也可以换个MOSFET试试吧

不想换,换就是再逃避问题啊。topfet的datasheet上没说Iis的事啊,并且只是说5v逻辑电平兼容。另Visp是什么东西,能不能科普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POTFET不是电压驱动,是要一定电流的Iis,是不是你的某芯片高电平驱动能力太弱,而两节南孚电池的驱动能 ...

跟电流输出能力没有关糸吧,电压数值摆在那里,应是测量的问题的。对同一个负载,输入电压高的输入电流小,输入电压小的输入电电流大是违反常理吧。除非此负载带有负斜率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二节电池串联后用高阻电表测二端应为3V才对,电动势跟新旧无关,得到2V的数据本身很能说明问题。还 ...

如果如您所言17B测出来是1.6v,那确实跟电表内阻有关。但是,我有两点疑问:
1、南孚碱性电池如果是锌锰电池,其化学电动势差也就是1.5v,就算用理想电表测,测出来也该是1.5v。绝不会高于1.5,所以,我比较怀疑您电表的准确性。
并且我赞同电压与新旧无关,因为我以前买的新的电池,四节串联的测量结果是小于6v不少的,具体是多少数字我忘了。
2、一节标称1.5v的5号南孚,再接不同量级的负载时,其电压本身就会小于1.5v,具体少多少,与负载功率量级有关。

所以我怀疑,1、如果您也是南孚5号碱性电池的话,我怀疑您电表的准确性。2、测出来2v,我觉得是正常现象,无法说明问题在哪,只能证明我的电表内阻没那么大。

网友C:
1.5V怎么来的吗?如果你懂电化学的话,可能还不知,不要人云也云。原电池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电流输出能力没有关糸吧,电压数值摆在那里,应是测量的问题的。对同一个负载,输入电压高的输入电流小 ...

怎么就是测量问题,能不能说清楚,比如:电表内阻小,以致分压小,所以测量小。虽然这句话是扯淡的,但是这么说,至少逻辑表述清晰,能让人听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POTFET不是电压驱动,是要一定电流的Iis,是不是你的某芯片高电平驱动能力太弱,而两节南孚电池的驱动能 ...

您给的截图,中topfet也是mosfet的一种啊。只不过是带温度过载保护的topfet。没提驱动电流的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V怎么来的吗?如果你懂电化学的话,可能还不知,不要人云也云。原电池是多少? ...

我还真就是学电化学的,,,我不知道南孚阴阳极配方,只是从网上查到碱性电池一般采用锌锰电池,而锌锰的电动势就是1.5v,来自另一篇分析锌锰氧还反应的帖子。当然帖子原话是约1.5,但是,无论电池做的多好,它也达不到理论电压 ,无论电表多么强,它也测不出开路电压,所以电表测出来小于1.5可以接受,大于1.5却接受不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就是测量问题,能不能说清楚,比如:电表内阻小,以致分压小,所以测量小。虽然这句话是扯淡的,但是 ...

对于有内阻的电压源,必须有足够大的电表内阻才能很好近似电压。实际上测输出二端的值,这个输出值跟外接负载大小有关。这是高中物理的内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如您所言17B测出来是1.6v,那确实跟电表内阻有关。但是,我有两点疑问:
1、南孚碱性电池如果是锌锰 ...

如果认为不是测量的问题,可以采用以前提议的方法,测试是不是测量的问题。求学问,要扎实,求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真就是学电化学的,,,我不知道南孚阴阳极配方,只是从网上查到碱性电池一般采用锌锰电池,而锌锰的 ...

能斯特方程,后面有跟浓度相关,(跟配方有关),这会导致电动势的差别,有高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电流输出能力没有关糸吧,电压数值摆在那里,应是测量的问题的。对同一个负载,输入电压高的输入电流小 ...

输入电压高的输入电流小,输入电压小的输入电电流大,为什么违反常理?
源的功率是一定的,它无法保证恒压或恒流,但它一定恒功率,如果恒功率的话,上述陈述不就挺有道理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高的输入电流小,输入电压小的输入电电流大,为什么违反常理?
源的功率是一定的,它无法保证恒 ...

以上是针对那个MOS输入来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斯特方程,后面有跟浓度相关,(跟配方有关),这会导致电动势的差别,有高有低。 ...

哥,您就别考验我电化学的基础了。
1、能斯特方程后面的是氧还活度,只不过活度与浓度有关而已。
2、个别高低是可以理解的,开路电压高于1.5,也是可以理解的,高也高不到1.7去。但是,一旦接负载,肯定不该是能达到1.6的。电表也是负载。小于的原因是,当有电流流过后,阴阳极会出现极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您就别考验我电化学的基础了。
1、能斯特方程后面的是氧还活度,只不过活度与浓度有关而已。
2、个别 ...

另找一个2V电源能否开启,不就明白了吗?转那么个弯呢?

楼主:
哪有2v电源啊,放暑假了,手上啥都没有

网友G:
你的南孚2节,电压2v,我怀疑测量错了,是新电池还是旧电池,这个TOPfet确实不同于mosfet,有IIS这个参数,确实需要电流。老老眼昏花,搞成POTfet了,附资料。
用5v,3k+2k分压,出来个2v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南孚2节,电压2v,我怀疑测量错了,是新电池还是旧电池,这个TOPfet确实不同于mosfet,有IIS这个参数, ...

感谢您的回复,我长知识了,其实datasheet里面都有,我没仔细看,就想当然了,谢谢您。

网友F:
耗了一周时,废了半百贴,终归原起点,呵呵

这句话说的好。改一下:空耗一周功,枉费半百帖,来去百家言,孤影手册中。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如您所言17B测出来是1.6v,那确实跟电表内阻有关。但是,我有两点疑问:
1、南孚碱性电池如果是锌锰 ...

还好意思怀疑人家的表的准确性,你换个好点的数字表,测新的南孚电池开路电压,电压是不是1.6V左右。再换个新的质量好点的普通电池,看高于1.5V多少。就你这负载1mA以下的,对新电池来说,内阻的影响很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耗了一周时,废了半百贴,终归原起点,呵呵

现在的新人,根本不知电学的要点是什么,早知这样,何必化这么长时间呢?一味地认为自已没问题。电学测量微妙呢?稍有不慎,成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