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WINAVR 程勋编译,下载OK,可以下载到片子里,但程序没反应

楼主(2015-08-02):
代码如下:

#include"avr/io.h"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k,led=0;
   DDRD=0XFF;
   while(1)
   {
    if(led)
        PORTD&=0X7F;
        else
        PORTD|=0x80;
        led=!led;
        //delay
    for(i=0;i<255;i++)
          for(j=0;j<255;j++)

          i=0;
          j=0;

   }
}

控制LED 闪烁测试单片机,单LED不亮大家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A:
试试这样:
#define F_CPU 频率  // 频率是指 AVR 的时钟,例如 8MHz 就是 #define F_CPU 8000000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t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led = 0;
    DDRD = 0xFF;
    while (1)
    {
        if (led)
            PORTD &= 0x7F;
        else
            PORTD |= 0x80;
        led = !led;
        // 其实上面的代码都嫌啰嗦了,这样就好:
        // PORTD ^= 0x80;
        _delay_ms (500);
    }
}

楼主:
代码我已经改为直接把D端口输出高电平驱动LED,但是LED不亮,程序可以下载,是否单片机问题,接了单片机
电源指示灯闪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