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电磁兼容的问题,大家帮我看看,看了保证有收获

楼主(2015-08-02):
今天我去处理公司一个生产了几年的产品问题(用了新的传感器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没有加压就有数值,而且就会跳动,把压力传感器的屏蔽线(屏蔽线和压力传感器外壳相连,且压力传感器和机器外壳相连)接到安装电路板的金属外壳上,数值立即变为“0”,且不跳动。
情况如下:压力传感器和电路板是用电池供电的 板子边缘是没有覆铜的(也不存在机壳与板子导电部分碰在一起)。
处理:1、把压力传感器的屏蔽线通过一个1M欧电阻接电路板地,还是有数字。2、把压力传感器的屏蔽线通过一个103 1KV的电容接电路板地,还是有数字。3、只有把压力传感器的屏蔽线接板子金属外壳数值回“0”——用电池供电的,而且除了板子上,其他都是机械,没有一点电器的东西,板子是绿油板,再怎么说也是绝缘的吧,所以我很不明白。。。固定板子的孔开在绿油板上的,传感器的屏蔽线接在金属外壳上应该一点效果也没有才对。。。现在是接在板子的GND上没效果,接在外壳上数值为“零”而且很稳定。压力传感器是4根线,测量旧的传感器的输入线电阻:4.5K,输出:3.1K 。  新传感器输入电阻:2.82K,输出:3.3K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是输入阻抗不匹配还是这批传感器做的不好,外壳没有和地相连?感觉绝缘板不绝缘啊

重新描述:压力传感器的屏蔽线连接到电路板的固定螺丝处(固定处没有任何覆铜,纯绝缘绿油板)数据稳定的,没接屏蔽线数据跳动,且没加压的情况下有数值。把压力传感器的屏蔽线接待电路板的GND数据还是有跳都,通过接1M欧电阻,103电容都一样。(换了新参数传感器后出现了这个问题)。供电为4节1.5V的干电池,所以不存在电压不稳,电源信号耦合干扰等情况
疑问:为什么屏蔽线接到“固定螺丝处”数据就不跳了,绿油板不是应该绝缘的吗?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刚跟传感器厂家联系了,厂家说里面的桥电路是通过"O"型圈悬空的,外壳是金属包裹,不存在干扰的问题
谢谢大家的热解帮助,大家的解答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本人一直认为绿油板是不会有“漏电流”的。由于本人表达不清导致大家费解深表歉意

网友A:
既然是“传感器的屏蔽线”,按常规理应接“金属外壳”。

网友B:
如此看来。

谢谢大家!

全世界的电子工程师都知道电路的互联要使用屏蔽线。

然而却没有人知道其中的道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搞清楚干扰的机理,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网友D:
这是漏电流产生的,外壳与板子上的间隔距离太短,只少于7MM
看图片明显没有7MM。这是共模干扰。传感器的外壳应是跟屏BI线的地接在一起吧,主机也接在外壳跟GND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此看来。

谢谢大家!

看来我表达的不清楚,传感器已经和机壳相连了的(传感器的金属外壳和屏蔽线相通的),屏蔽线碰到板子的绿油边沿数据就好了 ,这个我是不太理解 ,你有神马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传感器的屏蔽线”,按常规理应接“金属外壳”。

亲 已经接了 ,传感器的金属外壳和屏蔽线是通的,我整个机器都是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传感器的屏蔽线”,按常规理应接“金属外壳”。

跟安装盘接触的都是绿油板,没有覆铜的,传感器(外壳金属和屏蔽线相通)是直接安装在金属架上的。就好我屏蔽线直接接触电路板的没有覆铜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此看来。

谢谢大家!

好比屏蔽线 直接接触板子没有覆铜的绿油处

网友E:
mark,同样不明白为什么 ,期待高人。

网友F:
主贴那么长篇幅,再补充4贴,依然是“问题表述不清”

网友G:
这个很常见,也很好用理论解释!等价于问:为何喜欢用金属支架?
HWM大师是本板块领军人物,被誉为"阳春白雪"第一人,同时是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手下有数百号硕士博士听其指挥,兼做公司技术顾问,理论功底深厚程度可见一斑。
所以这个问题你得@HWM,他解决不了,无人能答。

网友H:
语文太差,没看明白是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漏电流产生的,外壳与板子上的间隔距离太短,只少于7MM
看图片明显没有7MM。这是共模干扰。传感器的外 ...

恩。那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是传感器的抗干扰不行,因为接上旧的传感器数据是稳定的

网友I:
楼主没必要用语言描述啊。直接画个示意图即可。

个人认为新传感器和旧传感器的某些方面发生了改变。才造成如此。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楼主没必要用语言描述啊。直接画个示意图即可。

个人认为新传感器和旧传感器的某些方面发生了改变。才造成 ...

赞同,传感器抗扰特性不可能一致,楼主不要纠结于此
它暴露一个问题:原设计抗扰特性不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那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是传感器的抗干扰不行,因为接上旧的传感器数据是稳定的 ...

是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赞同,传感器抗扰特性不可能一致,楼主不要纠结于此
它暴露一个问题:原设计抗扰特性不佳 ...

是啊。应该把重心放在PCB的改进上,不能说换个传感器就出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是啊。应该把重心放在PCB的改进上,不能说换个传感器就出问题了。

由于楼主描述表达不清,尚无原理证明PCB问题为主攻方向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由于楼主描述表达不清,尚无原理证明PCB问题为主攻方向

有待后续观察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解帮助,大家的解答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本人一直认为绿油板是不会有“漏电流”的。由于本人表达表达不清导致大家费解深表歉意

网友J:
这个问题很麻烦,这里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慢慢试吧。

网友B:
所有电子电路都应该在一个金属壳体内部。

谢谢大家!

这不是法拉第圆筒。

金属壳体必须接地。

人们在实践中早就发现这是抗干扰行之有效的方法。

但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理。

然而都知道这是行之有效的。

再次感谢大家!

法拉第圆筒其实依然是一个电容。

所以可以干扰内部电路。

因此法拉第圆筒必须接地。

谢谢大家!

现实的电路不可能完全被金属壳体包裹。

但应该大部分包裹。

只有接地的法拉第圆筒才是真正地静电屏蔽。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如果电路已经金属包裹了。

谢谢大家!

那么电路之间的连线也应该金属包裹。

这就是屏蔽线了。

再次感谢大家!

屏蔽线也要接地。

谢谢大家!

大师所讲的内容不受屏蔽,就应将"谢谢大家"的金属壳去掉。

网友D:
这明显是受到外界干扰,是RFI还是近埸低频干扰,是没有屏BI造成的,压力传感器的信号幅值很小,10MV以内,怀疑非板子的问题,干扰途径是没有屏BI的进去,通过线进入到传感器造成误差。糸统设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 已经接了 ,传感器的金属外壳和屏蔽线是通的,我整个机器都是金属

“通的”不等于可靠且有效连接。

从你给的两幅图和相应说明(“圆盘与机器外壳碰住就是‘0’”)中就可以初步判断,系统金属结构(“地”)的电气连接并不良好(包括接触和距离)。

网友K:
非常不错  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的”不等于可靠且有效连接。

从你给的两幅图和相应说明(“圆盘与机器外壳碰住就是‘0’”)中就可 ...

显示圆盘装上后数据是稳定的,现在的情况是出厂前显示盘拆下来做压力校准,数据跳校准不好做。我的意思呢是把屏蔽线接到固定板子螺丝孔处,但老板不认可,因为以前的传感器屏蔽线是不接的。产品这样出去老板不放心,生产几年的产品改改PCB板他又有顾虑。。。今天 联系了厂家,说里面的桥电路是通过"O"型圈悬空安装的,外壳是金属包裹,不存在干扰的问题。。。
明天做一个试验:把传感器的屏蔽线接到安装显示的圆盘上的固定孔上,把PCB板通过连接线单独拿到外面调试,看看数据的效果 。这样就可以确定是传感器连接系统金属结构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大神你看这样可行不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圆盘装上后数据是稳定的,现在的情况是出厂前显示盘拆下来做压力校准,数据跳校准不好做。我的意思呢 ...

既然安装时是有效接触,那么卸下调试时也需尽量维持其连通状态。可以采用电缆屏蔽层连接,甚至考虑单独用导线跨接。

网友J:
老板的说法确实靠谱,一般不要变动。

网友L:
其实你想说:很不可思议
因为通常屏蔽线要接金属外壳,且在连接处要防烤漆,就是让其良好导通,按规定接触电阻还要小于一定值的。
而你尝试了这样或那样诸如直接接GND,通过高阻抗接GND,通过电容耦合接GND无效
反而接在板子绝缘处却好了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L:
我按照我的理解去分析的话,这种干扰是由外界引入的,从你的图片中清晰的看到楼主的大拇指了:lol
像传感器这类高精度高灵敏的器件在做调试是首要排除外界引入干扰的途径,人体也是导体,对地阻抗在M级,且空间上处于工频电场,你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直接测试你大拇指的信号会看的一个工频信号的,这就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其实你想说:很不可思议
因为通常屏蔽线要接金属外壳,且在连接处要防烤漆,就是让其良好导通,按规定接触 ...

是的

网友M:
屏蔽线不接地、单端接地、双端接地是有讲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的”不等于可靠且有效连接。

从你给的两幅图和相应说明(“圆盘与机器外壳碰住就是‘0’”)中就可 ...

做了一下实验,把PCB板通过延长线接出来。没加压的情况下:不接屏蔽线是(0.071),把屏蔽线接到机体外壳的螺丝处拧住,还是有数值的(0.014),效果没有上次说的把圆盘与机器外壳碰住好

网友N:
给你推荐个专门做EMC的大师吧,郑军奇,我听过他的培训,理论加实战,跟那些瞎比比的理论高手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网友O:
没碰到过这么奇怪的问题,而且PCB板漏电流都会有影响?

网友P(2015-09-09):
表达能力实在欠妥   主帖和自己的回复帖子都写了很多  也说不清楚问题的全貌    唉

说明对电路理解不到位,如果有点分析能力,问题是能描述到关键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