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595级联的时候如何编写程序让每次只亮一个数码管

楼主(2015-08-02):
6个595级联在一起,然后每个并出到一个ULM2803,2803再通过一个排阻驱动一个共阳数码管。。。请问大神们如何编写程序只控制一个数码管,而其他的数码管不受影响。。现在使用的就三个IO口。。。stm32芯片。。。求思路呀

网友A:
每次都更新6个数码管(也就是6个595),想控制哪个数码管,就把发送的数值改一下了

网友B:
是的。。先更新6个595的寄存器,更新完毕后,在控制595输出寄存器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先更新6个595的寄存器,更新完毕后,在控制595输出寄存器内容。。

嗯。问题找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都更新6个数码管(也就是6个595),想控制哪个数码管,就把发送的数值改一下了 ...

嗯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