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在windows7下ST visual develop不能仿真

楼主(2015-08-02):
我原来一直在windows xp环境下工作,换了一台电脑,是windows7环境,每次仿真时弹出“**Connection error
(usb://usb):gdi-error [40201]:can't access  configuration database"字样,没有仿真前的加载程序动作,从而不能仿真。哪位大神请帮一下忙,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重新安装下软件,一般是DAO-3.5 的文件并没有被正确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重新安装下软件,一般是DAO-3.5 的文件并没有被正确安装

你好,请问你现在用的是什么版本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现在用的是什么版本号?

我用的keil,没玩stm8

网友B:
试试这个
win7重新安装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dao/ST Toolset.msi

网友C:
stvd还是可以的 XP WIN7 WIN8都用过 都兼容 所以还是重新安装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