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交交

楼主(2015-08-02):
各位师傅,我有一控制板,里面用到ATMEGA8A芯片,怀疑其出错,如何判断其损坏,如何将其读写,使用什么软件及其硬件,真心求教!新手

网友A:
有原理图吗?淘宝上有ISP下载器,软件是MCUISP吧,记不太清了。不过你板子上要有下载口才可以。

网友B:
用USBISP的编程器配合上位机软件可以对该芯片烧录程序或读取(读的前提是未加密)

楼主:
谢谢,它有接口,我先弄清楚接口再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