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替代定理的使用

楼主(2015-08-03):
学过电路的都知道,线性电路满足三大基本特性:叠加/戴为宁诺盾/表示定理。
而非线性电路复杂性急剧增大,研究的较完善的东西,很少,以替代定理为例,说明一二。

1.如何证明替代定理?--会证才好用!
2.何时才能使用?--适用对象!
3.研究对象不但有非线性元件,还可能有触能元件,此时有何注意事项?

网友A:
“如何使用”,即用武之地,是我感兴趣的。我印象中替代定理就没有什么重要、像样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使用”,即用武之地,是我感兴趣的。我印象中替代定理就没有什么重要、像样的应用。 ...

那是因为对非线性电路研究的少,好不容易有个振荡器,又被线性化了。
simulator中有重要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因为对非线性电路研究的少,好不容易有个振荡器,又被线性化了。
simulator中有重要应用。 ...

振荡器的线性和非线性分析都需要,我只不过是填补了线性方面的空白。
希望你说的替代定理在非线性仿真器中的应用不是以前我看到的在“谐波平衡法”中的应用。

网友B:
好大口气,“填补空白”得到什么样认可了,恐怕在21家这样窄范围都无人理会。
只要提出一个没人说的东西,就填白了?
那样大Shi是不是每天都在填补100项空白呐

网友C:
“填补空白”,那是大shi和刘某以及***常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填补空白”,那是大shi和刘某以及***常说的。

那几个都还嫩,这一位欺骗性更强

那个刘某,不在模拟版不算数。弄个台称就能发现新物质,那街头小贩还不天天都有专利发明?太明显在骗自己

网友A:
现有振荡器分析得不出线性稳态,我的分析指出它们为什么得不出,并给出了详细的分析和线性稳态的结果和判据。填补空白是实实在在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楼上几个对我振荡器线性原理“填补空白”有质疑的,可以到我下面链接帖子发帖:振荡器自生振荡的电路原理
请提出具体有针对性的反对意见,干点实事。

楼主:
下面链接给出了一个错误示范!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e%3D2&mobile=no

一般定理都有适用范围,使用的前提条件也不验证,生搬硬套公式,是不行地,尽管看起来电路图和替代定理何其相似啊~都是网络外接个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面链接给出了一个错误示范!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8422&extra=page%3D ...

错误在哪里?

就像那个《告诉你,什么是忽悠》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020052-1-2.html

一样,一条一条地反驳才有意义。

否则,这句话

一般定理都有适用范围,使用的前提条件也不验证,生搬硬套公式,是不行地,

是句屁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误在哪里?

就像那个《告诉你,什么是忽悠》帖子

你把我顶楼第2条答案写在纸上,然后看看电路满不满足答案所要求的条件,然后问题出在哪儿不问自明!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把我顶楼第2条答案写在纸上,然后看看电路满不满足答案所要求的条件,然后问题出在哪儿不问自明!

...

扯其它的一点都没用,只能证明你的人品分文不值!

请说明一下,那个电路(注意,这还是你自己给出的题目)采用我说的那个替代的错误在哪里?

至于替代的好处是什么,都懒得多讲!

网友A:
在用电压源替代Re的时候,流入电压源的Ie条件不可省略,电压、电流不变两个条件决定了替代的正确。这两个条件也因此限制了替代定理的应用范围。例如,替代的电压源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电压源随意使用,否则就不一定会保证电流不变。

HWM
建议,找本《电路》相关书籍看看(当然是正规点的),其中都有替代原理的详细表述(包括前提条件)。

网友B:
为便浏览,给个手链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8704&mobile=1

楼主:
嗯,替代"成功"!为何?节点电压确实相等!
不过可惜,两个电路的电流分配明显不同,一个是Ic多一点,一个是Ie多一点。

替代定理说了:替代后不影响原分支电流,,,所以HWM大师成功50%了,加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替代"成功"!为何?节点电压确实相等!
不过可惜,两个电路的电流分配明显不同,一个是Ic多一点,一个 ...

最后再重申一次那个问题:

        那个电路采用我说的那个替代的错误在哪里?

关于那个电路,有明确的电路拓扑(含模型)。基于此,若有理论上的错误,则完全可以用理论的方法给出同样明确的反驳。

如果给不出具体的反驳内容,却说什么“仿真”或“不过可惜,两个电路的电流分配明显不同,一个是Ic多一点,一个是Ie多一点”,那充分说明了LZ根本不懂理论(至少不懂替代原理),或明知无错却耍起了无赖

网友D:
LZ的这种无赖本性,由其人品所定,本人见得太多了所以是一点都不感到奇怪!

在此,指出LZ的本性,完全是出于让各位认清那厮的嘴脸,同样也起到了正视听的作用。

网友D:
最后,还是那句:

请正面回答我的那个问题!

其它的屁话,留着LZ自己用吧!

撤了!

楼主:
仿真不算数的话,那实测算不算???如果实测两个电路Ic同,则表明替代定理可行!

如果仿真和实测都不算,那你抓紧撤吧,没什么好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再重申一次那个问题:

        那个电路采用我说的那个替代的错误在哪里?

那个电路什么都有,唯独缺少我顶楼3问,专门为你设计
阅读文献需要不少时间,你一时半会回答不了。
3个问题弄清,你就不会追问"我到底哪错了"之类的傻问题了。

楼主:
哈哈,搞笑,我在8月9日于<不懂替代定理又一例证>的15楼叙述了替代定理适用范围,我徒弟于8月12日根据我的叙述,在5楼画了个示意图: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9238&mobile=no

俺在叙述时留了一手:只说N2不一定是阻性的!?徒弟没领会,在上面帖子里,瞎猜是线性的!?
阳春白雪大师又上当了,其实N1/2都可以是非线性时变的!既然如此,图中画了好多直线是不是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