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阳能跟踪管理的问题

楼主:
锂电池太阳能灯接近一年的探索,已经搭建成功,最近又受网友启发,想做一个太阳能跟踪管理的装置,但一直没有找到相关比较合适的电路,打算采用6v2w或6v3w的太阳能电池板既为太阳能跟踪管理的装置供电,又为锂电池充电,太阳能跟踪管理的装置随着太阳转动,实现充电的最大化,(因用太阳能电池板供电,电流较小,估计电路中用不了继电器了),在淘宝网上看到一款全自动太阳能板追光跟踪的控制系统,电路板好像超级简单,不知有没有专门的管理芯片呢?也想求助一下此方面的电路图? 最好 非 单片机的。

网友A(2015-08-03):
用光敏器件找峰值即可,简单的电路就是光敏电阻+运放。想做高精度智能追踪的话,需要采用镜头、减光滤镜和光敏元件配合,然后用MCU做控制,同时还需要合适的机械结构配合。至于说专用芯片,即使有也不如采用MCU的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光敏器件找峰值即可,简单的电路就是光敏电阻+运放。想做高精度智能追踪的话,需要采用镜头、减光滤镜和 ...

在网上找了个电路板,这么简单的电路板居然也能实现控制,这上面的芯片是不是运放啊?

单轴的,两个光敏 、两个电阻、一个运放,这电路图怎么设计呢?

谁知道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个电路板,这么简单的电路板居然也能实现控制,这上面的芯片是不是运放啊?
...

是,双轴的用独立的两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双轴的用独立的两路而已。

用LM358吗?

楼主:
这个板子也很简单

网友A:
任何运放都可以,该应用对指标无特殊要求。

楼主:
满足上述要求的电路图有是怎样的呢?

楼主:
貌似控制电机正反转的驱动芯片L7010可以实现。这个可以控制电机正反转,但输入端无比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