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485手拉手并联从机数据错误,求助

楼主(2015-08-03):
两个485从机手拉手连接主机,通信正常,三个从机手拉手并联接收数据错误,采用普通无屏蔽层的双绞线连接,为什么呢?请教高手

网友A:
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B:
但个设备正常,连接多个不正常,大部分出在程序问题,可拦截数据看看,数据变化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232转485转换器没有接电源,从串口取的电,驱动不了多个从机,连接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