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实战经验】SPI3 接口没有信号送出

楼主:
SPI3 接口没有信号送出

问题:
该问题由某客户提出,发生在 STM32F103VDT6 器件上。据其工程师讲述:在其产品设计中,使用了 STM32 的 SPI3 接口连接到一个串行 EEPROM。在软件调试时,发现该接口没有信号送出。反复检查相 关设置,未能找出原因,甚感疑惑。

调研:
在确认其硬件系统没有问题之后,检查其软件中相关的设置:
  1. 检查 RCC 的 APB2ENR 寄存器中各个 GPIO 的时钟门控位,匀为允许状态;
  2. 检查 RCC 的 APB2ENR 寄存器中 AFIO 的时钟门控位,状态为允许;
  3. 检查 RCC 的 APB1ENR 寄存器中 SPI3 的时钟门控位,状态为允许;
  4. 检查 GPIOB 的 CRL 寄存器中 PB3(SPI3 CLK)的模式设置,其模式为 AF 推拉输出,未见异 常;
  5. 检查 GPIOB 的 CRL 寄存器中的 PB4(SPI3 MISO)的模式设置,其模式为 AF 推拉输出,正常 应为高阻输入;
  6. 检查 GPIOB 的 CRL 寄存器中的 PB5(SPI3 MOSI)的模式设置,其模式为 AF 推拉输出,未见 异常;
  7. 检查 AFIO 的 MAPR 寄存器中的 SWJ CFG 设置,其值为 000,应设为 010,禁止 JTAG DP 而保 留 SW DP;
  8. 检查 SPI3 的初始化代码,如表(一)所示,未见异常:

修改(5)、(7)中所发现的问题,重新测试,SPI3 有信号送出。

结论:
在 STM32F 系列产品中,PB3、PB4 的缺省功能分别为 JTDO 和 JNRST,只有在对 AFIO 寄存器中的相 关的控制位做了正确的设置之后,该管脚才能提供给用户信号使作用。而在本案例中,使用者恰恰没 有做相关的设置。

处理:
略。

建议:
STM32F 的参考手册在有关 DBG 的章节中,对如何将调试接口所对应的管脚用作用户管脚做出了明确 的说明,如表(二)

与此类似,在 64 脚及其以下的封装中,PD0、PD1 分别与 OSC_IN、OSC_OUT 共享管脚。这两个管脚 在缺省状态下被设置为用户管脚,如果要将这两个管脚用作 OSC_IN 和 OSC_OUT,也要对 AFIO 的 MAPR 寄存器的相关控制位做所要求的设置,具体如下:
  1. 当 PD01_REMAP = 0 时,PD0、PD1 用作用户管脚;
  2. 当 PD01_REMAP = 1 时,PD0、PD1 分别用作 OSC_IN 和 OSC_OUT

对应的PDF:SPI3 接口没有信号送出
更多实战经验请看:【ST MCU实战经验汇总贴】

网友A(2015-08-03):
GPIOB 的 CRL 寄存器中的 PB4(SPI3 MISO)的模式设置,其模式为 AF 推拉输出,正常 应为高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