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5.00元(功能说明)
【发奖啦!!】第一周,五步走完成小项目!新手入门.....

楼主(2015-08-03):
第一周的获奖名单发布啦!快来领奖吧!

奖项

奖品
获奖楼层和ID
学霸奖
数字芯片计数器
81楼 @zyh2591
最佳学员
21ic定制T恤
3楼 @flycc ;75楼 @Vesen慎
优秀学员
以打赏形式打赏到各位21ic钱包中
11楼 @lvyanhua ;27楼 @59387033 ;38楼 @cauhorse ;39楼  @冰零分子 ;43楼 @675121727 ;44楼 @niubaty ;51楼  @代理电

请以上获得学霸奖和最佳学员的网友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姓名、手机号码、公司名称、详细地址、论坛ID号)发邮件到bbs@21ic.com申请领奖!
标题为:每周一学领奖

项目要求:
某纯电动小轿车使用磷酸铁锂作为其动力来源,单体电池规格3.2V 100AH,使用100节串联构成动力电池组,车上自带12V 60AH铅酸电池。后端处理器接受电压范围0-3V。

完成攻略:
1:根据电压 电流 选择合适的传感器,并下载其规格书。
2:根据所选传感器设计电压、电流采集电路。
3:使用Multisim 出仿真波形。
4:评估自己设计的成本。
5:用自己熟悉的软件设计PCB 尺寸不限。

学习进度:
8月3日——8月31日

根据要求及要求步骤,回帖参与学习,帖出自己的完成进度、成果;也可以评论他人的设计;或者说说自己完成的难点在哪……

奖励:
第一重:本周都会在参与回帖的网友中选取20名优秀学员,各打赏1——5元现金。
第二重:本周评选2名最佳学员,各送出一件21ic定制T恤。
第三重:本周评选1名学霸,送出一台【数字芯片计数器】,查看产品说明书

版主有话说:】
题目是我拟定的
我想说几点:
1 如果你是刚毕业 找工作 你的上司很有可能会直接给你个项目难度比这个更甚,当然前期估计会给你个把礼拜让你熟悉现有产品。
2 此题基本是入门级别的,如果你能很好的完成 我想你会很快完成学生到工程师的转变
3 此题还有些隐含意思在里面,学校里的是不教的 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积累的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有时间会第一时间 解答

网友A:
怎么看都觉得要求不明确,对新手有点难懂。改成设计一个电压电流监控设备,监控设备12V供电会更明白点
-------------------------------------------------------------------------------------------------------------------------------------
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电压3.65V,放电截止电压2V,考虑实际情况,设定为2.7V,100节串联,电压检测范围可在250V~370V,略大于工作电压。
电池充电电流可在0.2C~1C,考虑到安全和实际情况,充电桩不可能有那么大电流,充电电流设定在0~40A
放电电流理论可达10C,峰值电流应该小于10C,可设定为3C,放电电流设定为0~300A。(如有问题可指正!)

---------------------------------------------------------------------------------------------------------------------------------

    一般检测电压电流可用精密电阻+差分运放的方式,但这种方式没有隔离,容易与控制电源相互影响。
而且功耗较大,容易发热。
    汽车电子中可使用霍尔元件测量电流和电压。
    霍尔电流传感器如allegro的A1366,LEM的HAH1BV S/03
    霍尔电压传感器如森杜的CHV-25P/系列

-----------------------------------------------------------------------------------------------------------------------------------
传感器以电压方式输出,后端处理器接受电压范围0-3V,需要处理一下在发送给后端处理器。简单的就用AD检测电压,最终得到电池电压和电流。
有一点注意,电池分充电和放电两种情况,电压电流方向会变化,还要考虑方向问题。

+10086,要求不明确,看不懂要做什么

网友B:
中级人才的活啊

网友C:
活动不错,赞一个~~

网友D:
我没怎么理解题目的需求

网友E:
1:根据电压 电流 选择合适的传感器,并下载其规格书。
3.2V*100/3V=320/3V;适当放宽电压传感器变比110:1
12V/3V=4;适当放宽电压传感器变比5:1
电动车电流一般十几安培,选择20A/20MA=1000;电流传感器变比为1000:1吧。

网友F:
传感器--采集电路--仿真波形--成本--PCB  可以练习一下!

网友G:
我能说这就是工程师才能完成的活吗~~~~新手的话,压力山大!!!

网友H:
我是来支持的。期待其他人的作品,学习下。

网友I:
题目是我拟定的
我想说几点:
1 如果你是刚毕业 找工作 你的上司很有可能会直接给你个项目难度比这个更甚,当然前期估计会给你个把礼拜让你熟悉现有产品。
2 此题基本是入门级别的,如果你能很好的完成 我想你会很快完成学生到工程师的转变
3 此题还有些隐含意思在里面,学校里的是不教的 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积累的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有时间会第一时间 解答

网友I:
引用 网友E:
1:根据电压 电流 选择合适的传感器,并下载其规格书。
3.2V*100/3V=320/3V;适当放宽电压传感器变比110:1 ...

电压范围还不够呢
先去查电池规格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能说这就是工程师才能完成的活吗~~~~新手的话,压力山大!!!
...

可以提问的

网友J:
表示题目都没看懂,要求是要干什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表示题目都没看懂,要求是要干什么?

哪里看不懂?
总不至于看不出做个电压电流检测电路吧

网友K:
刚出来工作,画了块板子,问题多,正苦逼调试,检查错误,很想参加,去找下资料。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哪里看不懂?
总不至于看不出做个电压电流检测电路吧

60AH的电源是干什么用的?为处理电路供电?还是备用电池?用不用测电压?

网友L:
电压电流的采集前段最好用运放电路实现这样可以测的更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60AH的电源是干什么用的?为处理电路供电?还是备用电池?用不用测电压? ...

车载电瓶 提供供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J:
60AH的电源是干什么用的?为处理电路供电?还是备用电池?用不用测电压? ...

本题不用测电压
但是对于整体系统来说 这个也是需要测电压 电流的 。就当是个提供电源 不过设计电源的时候要考虑车载系统 电压范围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刚出来工作,画了块板子,问题多,正苦逼调试,检查错误,很想参加,去找下资料。 ...

非常欢迎,
相信会对你有所提高的

网友M:
作为一个搞软件的,看了评论才知道需求,完全门外汉,学习下,重在参与
我是这么理解的,首先得把电压、电流转化为汽车可用,百度发现了有传感器变压器这东西
1、单体电池规格3.2V 100AH,使用100节串联构成动力电池组,车上自带12V 60AH铅酸电池。后端处理器接受电压范围0-3V。
1、电池组电压3.2*100=320V,后端处理最高3V,下限是0?这可能工作?那我假设正常工作电压为2V,320/2=160,即150+
电压传感器比例,150:1
12那个,6:1
2、电流?不太懂,假设工作电流为15A,100AH怎么转化?100/15?

网友I:
引用 网友M:
作为一个搞软件的,看了评论才知道需求,完全门外汉,学习下,重在参与
我是这么理解的,首先得把电压、电 ...

首先 去查磷酸铁锂规格书  查单体电压范围 放电能力
然后计算总电压范围 然后找合适的电压传感器 至于精度 本题不考虑
电流 同理

你打赏我买单活动奖励发在这啦~~

网友E:
电压范围还不够呢
先去查电池规格

标称电压3.2V
建议充电电压3.6V
选择电压传感器变比120:1

网友N:
活动不错,赞一个

网友I:
人气不是很足呢
欢迎大家来提问

网友O:
想必智商不够用 ,没看懂,还是围观好了

网友P:
电压电流采集可以用霍尔器件吧,要么便宜点用采样电阻。

网友Q:
电压可以直接用电阻采集么?

网友R:
这个我感兴趣,但是不定有时间做;不过还是想先询问一下:
1)这是要做一个铁锂电池的能量管理单元吗?
2)除了检测电压电流以外,向电机驱动器、控制器、底盘低压蓄电池的供配电部分是不是也要设计?
3)需不需要把采集到的高压母池电流电压发到仪表台上来呢,如果要做,是直接接电测仪表呢,
     还是走CAN总线接CAN仪表?
4) 还有铁锂电池、底盘蓄电池的充放电管理要不要做?
请明确一下方案的具体设计范围吧。

网友S:
先理一下思路
设计大致需要四个模块
1.处理器最小系统模块
2.电源转换模块
3.采集模块
4.显示模块

做为给处理器供电的电源转换模块可以把自带的12v电源加7805稳压供电

另后端处理器接收电压范围是不是指AD采集承受范围?那样可以用自带AD采集的
处理器如简单的8051fxxx系列加1117转换2.5v做为基准电压。

显示可以用简单一点数码管或lcd

采集传感器可以用前面各位所说的霍尔传感器加滤波放大电路

剩下就是传感器规格及与被采集电压匹配的问题了

不知大致思路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T:
没看懂题目,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U:
第一个问题 没看懂 lz是想要一个直流电压/电流 监控显示系统吗? 第二个比较轻松

网友V:
我都没有头绪,我是新手,大学学的是机械专业,但我对这些也很感兴趣,这个项目的设计思路是怎样的呢

网友:
基本思路其实差不多,不合理地方请指出,谢谢
串联100个电池320V  0~3v检测范围电压互感器用120:1或者更大
查资料磷酸铁锂电池大电流输出能达到2C,就是最大有200A,电动车电流多大不太清楚,处理器能接受的一般也就20mA左右,CT参数也就能确定了
铅酸电池这块检测也是同样道理。
有疑问希望能解答一下:看到别人说用差分检测电流电压,具体是什么思路,我就简单以为有个已知电阻,再加上实时测得的电压来得出电流。
对了,好像直流用互感器测不了吗,在其他地方看到这个问题,不懂求解答

网友W:
您好,请问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如下图所示:

[控制模块a]用于检测并控制[降压、充电模块b]。
而您要求的只是a模块中的,用于检测模块b中输出端的电压电流这一部分子模块?
当然,测量的传感器可以放在在b模块中,也可以独立出来,不要在意这些细节,请问上述理解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X:
版主请教一下,按照单个电池的规格书来说,他的工作电压是在2.5V~3.65V。
也就是说100组的工作电压在250V~365V之间
选择的电压监控器是要讲250V~365V的运动电池电压的变化情况转换成控制电路可以监控到的0~3V的比例吗?
电流应该也是同理吧?

网友Y:
活动挺好的!

网友Z:
这个是汽车电子的方向啊,可惜我家电方向的,没有什么前期积累啊。题目很好,持续关注!

网友AA:
  这个名题并不严谨,对于未坐过相关行业的新手来说并不太容易“3此题还有些隐含意思在里面”就是必需要有相关经历才能回答得对,而这个对就是一整套方案。
  当然从这具话“车上自代12V 60AH铅酸电池”这是要改车呢??     在来说下这个电源方案的可行性,如果是一个有良心的工程师就会拒绝使用,因为越多的接触点就意味者越高的故障率,这对于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来说很可能是致命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AA:
  这个名题并不严谨,对于未坐过相关行业的新手来说并不太容易“3此题还有些隐含意思在里面”就是必需要 ...

能不能科普下,这个电源方案就竟是什么?菜鸟一个,完全搞不懂。

网友AA:
引用 网友W:
能不能科普下,这个电源方案就竟是什么?菜鸟一个,完全搞不懂。

就是多单体电池串连方案,成本相对较低但可靠性不行,目前我亲眼见过的应用是小型电叉车但可靠性并不好经常无故停机不动,要是上路不知到多危险

网友W:
引用 网友AA:
就是多单体电池串连方案,成本相对较低但可靠性不行,目前我亲眼见过的应用是小型电叉车但可靠性并不好经 ...

那不串联的话,怎么搞的?是并联,再升压吗?

网友AB:
支持下论团的活动

网友AC:
正好,我刚开始学BMS,看起来,很有挑战性。

网友I:
引用 网友Q:
电压可以直接用电阻采集么?

电阻不行的 那么大的电流 你考虑用什么电阻多大?发热?
这种电压 电流一般是霍尔传感器 或者分流器 不过 要考虑做隔离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R:
这个我感兴趣,但是不定有时间做;不过还是想先询问一下:
1)这是要做一个铁锂电池的能量管理单元吗?
2 ...

不做电池能量管理
不需要设计
不需CAN
不做
就新手来说 按题目的意思做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S:
先理一下思路
设计大致需要四个模块
1.处理器最小系统模块

处理器最小系统都不需要考虑
只考虑 电源 电压采集 电流采集电路 即可 就三个电路 可以减少很多其他的电路 相对简单点。
显示什么的 软件采集 都不需要。
可以看做是最简单的 模拟信号采集
在实际工作中经常用得到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T:
没看懂题目,不知如何下手,

为什么没看懂呢?
自己有时间 好好琢磨下 会对自己有提高的

网友AD:
好棒呀,刚看着 赶紧查资料,我是新手 就是有点儿不太明白,是1。让磷酸铁锂既作为铅酸电池电量不足时的充电部分,2.又可以为后端供电,3。铅酸电池在自身电量充足的情况下为后端供电
要实现这些功能吗?

网友AD: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看了好多遍题目后我是这么理解的:版主是要求监测100个3.2V电池串联的电压和电流,后端处理接受的电压范围是0~3V,所以电压和电流传感器都应该选择电压输出。12V电池是作为采集电路的供电单元,只是处理器是5V还是3.3V,还有60AH电流好大啊,是要给显示屏什么的供电吗,不知道是不是要处理,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刚毕业没经验还请大神指点 明天开始选型和设计电路图

网友I:
引用 网友X:
版主请教一下,按照单个电池的规格书来说,他的工作电压是在2.5V~3.65V。
也就是说100组的工作电压在250V~ ...

是的
选取传感器 适当放宽

网友I:
引用 网友AA:
  这个名题并不严谨,对于未坐过相关行业的新手来说并不太容易“3此题还有些隐含意思在里面”就是必需要 ...

大概只有你自己拒绝吧
没别的意思
题目的意义在于让新手去思考,自己查资料
另外你曲解了我的意思 12V 电瓶 每个车上都有的 提供些辅助电源。

网友I:
引用 网友AA:
就是多单体电池串连方案,成本相对较低但可靠性不行,目前我亲眼见过的应用是小型电叉车但可靠性并不好经 ...

你还不了解现在的纯电动 汽车的 BMS
你可以去参考下特斯拉的拆机图

网友I:
引用 网友AD:
好棒呀,刚看着 赶紧查资料,我是新手 就是有点儿不太明白,是1。让磷酸铁锂既作为铅酸电池电量不足时的充 ...

12V 电瓶 提供各个功能驱动的电源
串联的锂电提供电机 动力 和 经过一个 DCDC 给12V做充电

网友X:
引用 网友I:
是的
选取传感器 适当放宽

版主我这样理解对吗?如果这个思路对的话下一步是不是就是在选择器件和一下外围的电路上完善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X:
版主我这样理解对吗?如果这个思路对的话下一步是不是就是在选择器件和一下外围的电路上完善就可以了? ...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只采集 电压 电流
根据所选传感器 设计电源
因为 大部分的传感器 都是正负电源的 当然也有单电源的
自己去找资料 型号 询价

网友X:
各位高手这个是我画的原理图,感觉那里有点奇怪,麻烦各位大神指点指点电流传感器和电压传感器的输出都为0~5V所以用电阻分压才能接到后面的控制电路
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吗?
还有就是这个传感器输出的接线处需要加电容接地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AD:
好棒呀,刚看着 赶紧查资料,我是新手 就是有点儿不太明白,是1。让磷酸铁锂既作为铅酸电池电量不足时的充 ...

不需要

网友I:
引用 网友AD: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看了好多遍题目后我是这么理解的:版主是要求监测100个3.2V电池串联的电压和电流,后 ...

对的
其他你不用考虑
只要输出 5V 3V 都可以 因为后端的MCU没有指定

网友AE:
我木有看懂题目

网友AA:
引用 网友I:
你还不了解现在的纯电动 汽车的 BMS
你可以去参考下特斯拉的拆机图

我在线的时间大部份不能回复2:00~7:00,今天加加班来回复一下。
就您所说的这个特斯拉7000结18650电池为它带来的是安全质疑未充电的情况下自燃,每辆4000美元的亏本和很少的消售数量可见其高故障率。

网友AD:
multisim里面很多模块没有,没搭仿真电路,主要芯片没找到具体应用电路,就是根据我的理解在原理图里简略搭了一下,PCB弄得也很粗糙,还有价格没跟厂家具体询问。
整个电路分为几部分:1. 3.2V电池串联后电压在280~365范围内工作,主要功能是为电动车电机供电还有结合降压芯片为12电池充电
2.12电池经过DCDC芯片变为正负12V为传感器供电,WD30-12D12D1手册写的是可以满足要求,具体应用起来可能会吃力,两个电压和电流互感器将采集到的值传递个后端处理器,采集对象就是100个3.2V电池串联的动力电池组
3.12电池经过7805变为5V或者再加个1117为后端处理器电源
感觉自己还是要差很多,这些也都是在理论上提一提,实际做成电路指标估计都不能达到
最后还得谢谢版主,给我们这些个菜鸟一个学习的平台,后面会慢慢跟进的,希望得到提升吧
我这个设计的很烂,大神们不要喷的太厉害就行,给我留点儿学习的积极性
请指正,谢谢

网友AF:
新手表示没看懂

网友:
先顶一个表示看不懂:L

网友AG(2015-09-03):
现在还能做吗

网友AH:
现在只能是多并多串的组合!!!谁叫老外这么会卖概念呢!!!其实燃料电池技术再发展发展很不错

网友(2016-03-15):
感觉好难,我是来顶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