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请问PADS原理图中这个符号啥意思?

楼主(2015-08-03):
【在线等】请问PADS原理图中这个符号啥意思?

网友A:
看了一眼,猜:代表差分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眼,猜:代表差分走线

那请问这个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个呢?

这个嘛,应该是说要戴个套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个呢?

会不会是,要注意:少转弯,尽量直线走线,防止信号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要注意:少转弯,尽量直线走线,防止信号反射?

可能是吧,要考虑传输线效应

网友A:
是哪个工程师自己画的,还是软件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个工程师自己画的,还是软件自带的?

这个是标准原理图

楼主:
知道了:
第一个图是差分走线
第二个图是包地

网友C:
涨姿势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个呢?

意思说这条线有阻抗要求,layout时应多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