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中颖 求助关于LCD

楼主(2015-08-03):
77P1651           晶振32.768     更新LCD RAM  数据太慢了    更新RAM 的子程序,时间太长了    ,看着让人难受啊   有什么好法吗 ?
每次更新全部LCDRAM

网友A:
用汇编写,

网友B:
显示哪块就更新哪块,我用那么久怎么不觉得慢

网友C:
楼主要实际测一下看看时间是耗在哪里了,然后针对性改进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那就在跑耗时程序的时候使用4MHz的内部RC呀,时钟切换也不麻烦的,仔细看下系统时钟和振荡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