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定点算数运算的精华之1

楼主(2015-08-03):
在应用DSP时,其实主要的是软件,是算法;硬件一般都问题不 大!下面的关于DSP定点算数运算的精华但愿有些价值!

DSP定点算数运算1、数的定标

在定点DSP芯片中,采用定点数进行数值运算,其操作数一般采用整型数来表示。一个整型数的最大表示范围取决于DSP芯片所给定的字长,一般为16位或 24位。显然,字长越长,所能表示的数的范围越大,精度也越高。如无特别说明,本书均以16位字长为例。

DSP芯片的数以2的补码形式表示。每个16位数用一个符号位来表示数的正负,0表示数值为正,l则表示数值为负。其余15位表示数值的大小。因此,

二进制数0010000000000011b=8195

二进制数1111111111111100b= -4

对DSP芯片而言,参与数值运算的数就是16位的整型数。但在许多情况下,数**算过程中的数不一定都是整数。那么,DSP芯片是如何处理小数的呢?应该 说,DSP芯片本身无能为力。那么是不是说DSP芯片就不能处理各种小数呢?当然不是。这其中的关键就是由程序员来确定一个数的小数点处于16位中的哪一 位。这就是数的定标。

通过设定小数点在16位数中的不同位置,就可以表示不同大小和不同精度的小数了。数的定标有Q表示法和S表示法两种。表1.1列出了一个16位数的16种 Q表示、S表示及它们所能表示的十进制数值范围。

从表1.1可以看出,同样一个16位数,若小数点设定的位置不同,它所表示的数也就不同。例如,

16进制数2000H=8192,用Q0表示

16进制数2000H=0.25,用Q15表示

但对于DSP芯片来说,处理方法是完全相同的。

从表1.1还可以看出,不同的Q所表示的数不仅范围不同,而且精度也不相同。Q越大,数值范围越小,但精度越高;相反,Q越小,数值范围越大,但精度就越 低。例如,Q0 的数值范围是一32768到+32767,其精度为1,而Q15的数值范围为-1到0.9999695,精度为1/32768=0.00003051。因 此,对定点数而言,数值范围与精度是一对矛盾,一个变量要想能够表示比较大的数值范围,必须以牺牲精度为代价;而想精度提高,则数的表示范围就相应地减 小。在实际的定点算法中,为了达到最佳的性能,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浮点数与定点数的转换关系可表示为:

浮点数(x)转换为定点数(xq):xq=(int)x* 2Q

定点数(xq)转换为浮点数(x):x=(float)xq*2-Q

例如,浮点数x=0.5,定标Q=15,则定点数xq=L0.5*32768J=16384,式中LJ表示下取整。反之,一个用Q=15表示的定点数 16384,其浮点数为163幼*2-15=16384/32768=0.5。浮点数转换为定点数时,为了降低截尾误差,在取整前可以先加上0.5。

表1.1 Q表示、S表示及数值范围

Q表示 S表示 十进制数表示范围

Q15 S0.15 -1≤x≤0.9999695

Q14 S1.14 -2≤x≤1.9999390

Q13 S2.13 -4≤x≤3.9998779

Q12 S3.12 -8≤x≤7.9997559

Q11 S4.11 -16≤x≤15.9995117

Q10 S5.10 -32≤x≤31.9990234

Q9 S6.9 -64≤x≤63.9980469

Q8 S7.8 -128≤x≤127.9960938

Q7 S8.7 -256≤x≤255.9921875

Q6 S9.6 -512≤x≤511.9804375

Q5 S10.5 -1024≤x≤1023.96875

Q4 S11.4 -2048≤x≤2047.9375

Q3 S12.3 -4096≤x≤4095.875

Q2 S13.2 -8192≤x≤8191.75

Q1 S14.1 -16384≤x≤16383.5

Q0 S15.0 -32768≤x≤32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