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dual和mmpf0100,不上电,什么问题?

楼主(2015-08-03):
我按照imx6 sdp,做了块板子,上电后,MMPFf0100F0AEP没有输出,怎么回事?MMPFf0100F0AEP怎么调试啊?

网友A:
电源芯片型号对吗

楼主:
芯片mark是对的,MMPF0100F0AEP,输入4.4V,vcoredig 1.3V,vcoreref 1.2V,vcore 0v,vsnvs 3.0v,怎么让mmpf0100上电自启动,输出其它电源啊?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各个电压你都测过了吗?都是OK的吗?

网友B:
你这里做的板子相对于开发板有哪些改动呢?

楼主:
基本和开发板一样,我把板上和PWRON连接的watchdog信号驱动的NC7SP125P5X去掉,电源就正常了。是pwron信号被拉低了。但现在有新的问题,我量所有的电源都对,bootmode设为01,接上usb线,pc那边出现的是unknow device,usb otg 接口,pin1 vcc接到CPU E9,pin2接B6,pin3接A6,usb ID信号接到了GPIO1 T4,因为原来开发板的usb ID pin 用来接rmii phy rxer了。请问有什么信号可以查吗?

网友C:
焊接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本和开发板一样,我把板上和PWRON连接的watchdog信号驱动的NC7SP125P5X去掉,电源就正常了。是pwron信号 ...

楼主你好,首先你要确定你PCB焊接是否有问题,比如器件虚焊,主电源输出是否正常。
还有这里建议你测试一下:
(1)BOOT_MODE0=1;BOOT_MODE1=0
(2)USB_OTG_ID脚电压要在2.5V或3.3V
(3)CPU端的USB_OTG_VBUS要加5V的电压
建议楼主按照如上测试一下。

网友D:
周围该接的电容都接了吗

楼主:
找到问题了,采购把cpu的24m晶体买成20m的了,换成24m就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采购把cpu的24m晶体买成20m的了,换成24m就好了。谢谢各位。

哈哈,恭喜楼主问题已经解决,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网友E:
想问一下各位前辈,VSNVS_3V0是用的LTC3025的LDO提供的吗?为什么我的输出有两路上电没电压,要按一下重启的SW2才正常输出呢?

重启按钮

重启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