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cb芯片散热问题

楼主(2015-08-03):
经过大侠的指点,昨天弄了一个,在44楼不知网友们怎们看~~

各位大侠,最近在做一个板子,用到lm317,考虑到散热,想在pcb板上加一个散热区域,根据lm317的芯片手册,上面的散热区域和引脚2(output)相连的,于是我就在pcb板上画一个矩形的焊盘(toplayer层),没有选择连接的网络,但就是散热区域和引脚2不能连接,不知怎么解决呢?谢谢!顺便问问通常是怎们解决散热问题的?尤其是加散热区域这方面。我这里lm317的封装是TO220的。

楼主:
有谁可以解答下~~

网友A:
建议可以在做元件封装时,就把散热的区域画上并且跟2脚直接相连。如果担心散热不佳,可以在散热区域上加些过孔。若还是太热,加散热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可以在做元件封装时,就把散热的区域画上并且跟2脚直接相连。如果担心散热不佳,可以在散热区域上加些 ...

也就是说在散热去放一个焊盘吗?我怎么觉得做元件封装时,你说的不好操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可以在做元件封装时,就把散热的区域画上并且跟2脚直接相连。如果担心散热不佳,可以在散热区域上加些 ...

也有的网友说,在散热区域直接放置一个矩形的焊盘就行了~~我都纳闷了~~,还有散热区我想钻个孔出来,以便用螺丝固定lm317芯片的。

网友B:
在画封装的时候,直接要防止方形焊盘,然后在此基础上铺地。
最好打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可以在做元件封装时,就把散热的区域画上并且跟2脚直接相连。如果担心散热不佳,可以在散热区域上加些 ...

你说的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画封装的时候,直接要防止方形焊盘,然后在此基础上铺地。
最好打过孔 ...

我这里不选择敷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画封装的时候,直接要防止方形焊盘,然后在此基础上铺地。
最好打过孔 ...

还是这样?

网友B:
不是top layer层哦,是焊盘层,要焊接效果才好。
还有LZ,散热区域要大点,还是铺地好,可以不是系统地,单独给个地(比如DGND),正反两面都要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top layer层哦,是焊盘层,要焊接效果才好。
还有LZ,散热区域要大点,还是铺地好,可以不是系统地, ...

焊盘层是哪一层??
敷铜的画,主管说暂时先不弄啊,有没有折中的方法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盘层是哪一层??
敷铜的画,主管说暂时先不弄啊,有没有折中的方法啊~~ ...

好像是top paste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top layer层哦,是焊盘层,要焊接效果才好。
还有LZ,散热区域要大点,还是铺地好,可以不是系统地, ...

单独给个地(比如DGND)这中方法也有啊?都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top layer层哦,是焊盘层,要焊接效果才好。
还有LZ,散热区域要大点,还是铺地好,可以不是系统地, ...

一般将所铺的铜膜接地,以便于电路板能更好地抵抗外部信号的干扰,不都这么做的吗?

楼主:
那bottom paste也要画焊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将所铺的铜膜接地,以便于电路板能更好地抵抗外部信号的干扰,不都这么做的吗? ...

“要不要接地,板子上有几种地,要抗干扰”那是EMC的问题。
这里只是扇热而已。实际上,我们的产品主频大概M级的,直接利用铺铜地散热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接地,板子上有几种地,要抗干扰”那是EMC的问题。
这里只是扇热而已。实际上,我们的产品主频大 ...

我这不是给lm317做的一个散热嘛。我看也有place fill的建议,不知怎么弄较为妥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接地,板子上有几种地,要抗干扰”那是EMC的问题。
这里只是扇热而已。实际上,我们的产品主频大 ...

你的板子是怎么做的啊??请问

网友B:
看这个封装,白色网格部分就是在top paste层。
然后在此基础上,top paste 地下再放一块铜,网络与top paste 那个一样就可以。

网友B:
电源芯片和你的不一样。你按照你的芯片网络定义来。
基本方法就是这个。就是top paste+top layer 来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封装,白色网格部分就是在top paste层。
然后在此基础上,top paste 地下再放一块铜,网络与top past ...

是不是这样,先放3个焊盘,然后切换至top paste层,放一个矩形焊盘。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芯片和你的不一样。你按照你的芯片网络定义来。
基本方法就是这个。就是top paste+top layer 来扇热 ...

我琢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芯片和你的不一样。你按照你的芯片网络定义来。
基本方法就是这个。就是top paste+top layer 来扇热 ...

先谢谢你~!!

网友C:
直接加工散热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加工散热片吧。

我就是想在pcb板上裸露一块矩形的区域,用于lm317的散热。(就是把lm317弯过来,背面焊在那个矩形区域上),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加工散热片吧。

军训的茶杯说的真的很专业,没看到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在pcb板上裸露一块矩形的区域,用于lm317的散热。(就是把lm317弯过来,背面焊在那个矩形区域上 ...

这样做是可以的。但原则上不建议这么做,或许可以选用贴片的封装来解决弯曲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在pcb板上裸露一块矩形的区域,用于lm317的散热。(就是把lm317弯过来,背面焊在那个矩形区域上 ...

LM317 有TO-263的封装,直接贴到PCB上的。

网友C:
可以看看这个。

楼主:
我们老大要用这个吗,以前都不做pcb的,直接拿元件就弄起来了。因为电路不复杂~~

楼主:
版主,照我的方法该怎么弄?

楼主:
我是这么做的,不知可行吗?

楼主:
放了一个toplayer的矩形焊盘,网络连接至引脚2。

楼主:
还有,在黄色圆内想打一个孔,是放过孔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在黄色圆内想打一个孔,是放过孔吗?

你打孔的目的是什么啊。是上螺丝吗?如果是,建议放焊盘。建议底层页覆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了一个toplayer的矩形焊盘,网络连接至引脚2。

可以啊。网络号设置成一样的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做的,不知可行吗?

如果空间足够的话,还是竖起了比较好,加个散热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照我的方法该怎么弄?

按你的方法,必须将片子先折弯,用尺子量个合适的距离。同时将散热焊盘做成热焊盘,底层普通覆铜即可,在热焊盘上打足够多的过孔。
圆圈处可打孔也可不打,打的话焊接不好焊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老大要用这个吗,以前都不做pcb的,直接拿元件就弄起来了。因为电路不复杂~~ ...

折弯也是你们老大的主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打孔的目的是什么啊。是上螺丝吗?如果是,建议放焊盘。建议底层页覆铜。 ...

是的,放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空间足够的话,还是竖起了比较好,加个散热片,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但是。。。

网友C:
你放螺丝和热焊盘焊接只能二选一啊。 如果是放螺丝,就放焊盘,

网友C:
即使放螺丝也不能保证317和板子紧密贴合啊。不如直接利用热焊盘焊接可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你的方法,必须将片子先折弯,用尺子量个合适的距离。同时将散热焊盘做成热焊盘,底层普通覆铜即可,在 ...

版主,我做了一下,如下:

放了一个矩形焊盘,网络连接到引脚2.

还有,请教下,上图在过孔是怎么弄出来的,这样不会变绿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版主,我做了一下,如下:

放了一个矩形焊盘,网络连接到引脚2.

尺寸先不管,可以改。。:lol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画封装的时候,直接要防止方形焊盘,然后在此基础上铺地。
最好打过孔 ...

大侠,为什么要防止方形焊盘,是为了防止高频干扰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放螺丝也不能保证317和板子紧密贴合啊。不如直接利用热焊盘焊接可靠啊。 ...

热焊盘是什么??没听说过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我做了一下,如下:

放了一个矩形焊盘,网络连接到引脚2.

你指的是哪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放螺丝也不能保证317和板子紧密贴合啊。不如直接利用热焊盘焊接可靠啊。 ...

我是按照手册上画的,在芯片背面和引脚2 连通的。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C:
个人建议你找个相关教程仔细看一下就都明白怎么做了。

楼主:
上面的那个图。u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为什么要防止方形焊盘,是为了防止高频干扰还是什么

想给lm317散热来着,除了按照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你找个相关教程仔细看一下就都明白怎么做了。

书上都没有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侠,为什么要防止方形焊盘,是为了防止高频干扰还是什么

没听说过要如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你找个相关教程仔细看一下就都明白怎么做了。

不知版主推荐本书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按照手册上画的,在芯片背面和引脚2 连通的。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你选的是直插的啊。为什么要按照贴片的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选的是直插的啊。为什么要按照贴片的画呢

不是相通的吗?

网友D:
楼主可以直接将芯片散热端和散热焊盘直接焊接,或者拧螺丝的话,加一层导热胶垫,让芯片和焊盘较好接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版主推荐本书呗

随便哪本书都可以,这都属于基础的东西啊。
越交流你问的问题越多。都不知道该怎样作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直接将芯片散热端和散热焊盘直接焊接,或者拧螺丝的话,加一层导热胶垫,让芯片和焊盘较好接触 ...

那就是我上面的那个画的啊。。。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哪本书都可以,这都属于基础的东西啊。
越交流你问的问题越多。都不知道该怎样作答啊。 ...

哈哈。。。主要是没有实际弄过。。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哪本书都可以,这都属于基础的东西啊。
越交流你问的问题越多。都不知道该怎样作答啊。 ...

版主,可否加你QQ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可否加你QQ哈哈~~

可以啊。但是只能下班后交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但是只能下班后交流啊。

加了。。那当然。。我也上班的,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侠,为什么要防止方形焊盘,是为了防止高频干扰还是什么

方形只是因为你器件是方形的,方便焊接~

楼主:
后来和我老大沟通了一下,用直插的lm317,在pcb上打个孔,用螺丝固定,pcb上裸露一大块铜。哎这是什么节奏。好不规范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来和我老大沟通了一下,用直插的lm317,在pcb上打个孔,用螺丝固定,pcb上裸露一大块铜。哎这是什么节奏 ...

你们老大真是奇葩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这样吗?

2脚应该可以不跟散热区域连接的(接着也不好看),你在49楼上的图片针对的是SOT型号的封装。如果你一定要连接,也可以将附件中的4脚和2脚设为同一网络,这样就可以了。至于散热的区域加过孔,你可以把附件复制保存到元件库,自己添加3*3的阵列过孔。

网友E:
按照你上边的画法一个顶层一个底层没有共同网络怎么连接 而且也没有打过孔  要扇热多打一点过孔  敷铜面积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你上边的画法一个顶层一个底层没有共同网络怎么连接 而且也没有打过孔  要扇热多打一点过孔  敷铜面积 ...

好吧。明天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脚应该可以不跟散热区域连接的(接着也不好看),你在49楼上的图片针对的是SOT型号的封装。如果你一定要 ...

谢谢大侠,我老大呢想,这板子是做实验的,免不了拆和换,就用to220封装了。至于打孔就为了固定。

网友F:
偷偷问一句..难道LM317脑袋顶上那个大的散热用的金属不是和某个引脚连接的么...另外..拧螺丝也不妨碍散热啊..下面垫一层导热垫或者涂导热硅呗....

楼主:
主要是不会吗。。。想多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脚应该可以不跟散热区域连接的(接着也不好看),你在49楼上的图片针对的是SOT型号的封装。如果你一定要 ...

大侠,请问你的是怎么做出来的,感觉好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脚应该可以不跟散热区域连接的(接着也不好看),你在49楼上的图片针对的是SOT型号的封装。如果你一定要 ...

哇,这是什么图。。。~~能弄成传统一点的吗?

网友G:
多敷铜,多打孔,敷铜开窗等等 都可以解决散热问题,实在不行就考虑加散热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敷铜,多打孔,敷铜开窗等等 都可以解决散热问题,实在不行就考虑加散热片吧, ...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这是什么图。。。~~能弄成传统一点的吗?

这是3维的 你按下主键盘上的2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3维的 你按下主键盘上的2就可以

哦,谢谢!知道了,原来还有这功能。。

网友H:
设定为同一网络,大面积覆铜,等间距打矩形过孔.露铜.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设定为同一网络,大面积覆铜,等间距打矩形过孔.露铜.

谢谢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