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10原理图器件画法??

楼主(2015-08-03):
怎么把GND旋转成水平的?

网友A:
是要这样么?

楼主:
嗯,那个GND选不中,我不知道改

网友A:
这是个土方法。
把原管脚丝印隐藏不显示。然后自己放一个文字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土方法。
把原管脚丝印隐藏不显示。然后自己放一个文字就OK了

:L,机智!多谢。

网友B:
特地试了下,可以修改旋转角度的啊,有这个参数的。

网友C:
干嘛一定要画成水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地试了下,可以修改旋转角度的啊,有这个参数的。

正解,:handshake,我在这个页面试了好久没弄出来,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嘛一定要画成水平的呢

方便查看和引脚布局

网友D:
嘿,尼玛,我平时还都没注意呢。。。

网友D:
试了一下,低版本的ad还没这功能呢,感情好,我得升级了,不然跟不上形势啊

网友E:
别人回复的都挺快的。啊

楼主:
哈哈,二姨家好人多,碰到不会的就问,看到自己会的帖子就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