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atmega128如何烧写bootloader

楼主(2015-08-03):
128的bootloader程序如何烧写到指定地址(0xFC00),用什么软件,如何烧写,谢谢。

网友A:
邵子扬有一本书介绍AVR的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邵子扬有一本书介绍AVR的BOOTLOADER

有书名么?

网友A:
AVR单片机应用专题精讲

网友B:
在编译器里设置好地址以后,你以前用什么软件烧程序就用什么软件烧bootloader,HEX文件里地址以前由编译器弄好了

网友C:
请问你是在设计产品还是已经量产的,如果是急的话可以联系代理商,要他们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这种问题应该很容易解决。另外也可以加我Q交流,503276777

楼主:
书还没到。能说具体点么,用各种软件试了半天,没效果。我编译好的bootloader.hex用哪个软件,能写到atmega128的0xFC00地址,如何写。我用Progisp软件调入编译好的bootloader.hex文件,发现,程序的起始地址位于0x1F800后面,而不是0x0000,这是为什么?

网友A:
都忘了,以前搞过。bootloader.hex文件的烧写跟其他程序一样。只不过bootloader时要用到一种上位机软件。
书配套光盘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