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电机问题

楼主(2015-08-03):
四周上电后   电机可以转动,四轴进行各个角度转动时,四个电机能进行反应。会做出调整。但是如果四轴往一个方向转动过大,有一个电机就不转了。 这时测pwm波,输出的是正常的波。  大神们是不是电调坏了。参考程序如下;oid CONTROL(float rol, float pit, float yaw)
{
        static float roll_old,pitch_old;

        if(ctrl.ctrlRate >= 2)  //ÄÚ»·½øÐÐ2´Î¿ØÖÆ   Íâ»·½øÐÐ1´Î¿ØÖÆ   ÄÚ»·¿ØÖÆÆµÂÊΪÍâ»·µÄ2±¶
        {
                //*****************Íâ»·PID**************************//
                //¸©Ñö¼ÆËã//
                pit=pit + 0.03;
                ctrl.pitch.shell.increment += pit;   //¸©Ñö·½ÏòÎó²î»ý·Ö

                        //»ý·ÖÏÞ·ù
                if(ctrl.pitch.shell.increment > ctrl.pitch.shell.increment_max)
                                ctrl.pitch.shell.increment = ctrl.pitch.shell.increment_max;
                else if(ctrl.pitch.shell.increment < -ctrl.pitch.shell.increment_max)
                                ctrl.pitch.shell.increment = -ctrl.pitch.shell.increment_max;

                ctrl.pitch.shell.pid_out = ctrl.pitch.shell.kp * pit + ctrl.pitch.shell.ki * ctrl.pitch.shell.increment + ctrl.pitch.shell.kd * (pit - pitch_old);
                pitch_old = pit; //´¢´æ ¸©ÑöÆ«²î

                //ºá¹ö¼ÆËã//
                rol=rol + 0.2;
                ctrl.roll.shell.increment += rol;  //ºá¹ö·½ÏòÎó²î»ý·Ö

                        //»ý·ÖÏÞ·ù
                if(ctrl.roll.shell.increment > ctrl.roll.shell.increment_max)
                                ctrl.roll.shell.increment = ctrl.roll.shell.increment_max;
                else if(ctrl.roll.shell.increment < -ctrl.roll.shell.increment_max)
                                ctrl.roll.shell.increment = -ctrl.roll.shell.increment_max;

                ctrl.roll.shell.pid_out  = ctrl.roll.shell.kp * rol + ctrl.roll.shell.ki * ctrl.roll.shell.increment + ctrl.roll.shell.kd * (rol - roll_old);
                roll_old = rol;  //´¢´æ ºá¹öÆ«²î

    //º½Ïò¼ÆËã////////////
    ctrl.yaw.shell.pid_out = ctrl.yaw.shell.kp * (Rc_Data.YAW - Rc_Data.yaw_offset)/10 + ctrl.yaw.shell.kd * sensor.gyro.origin.z;
                 ctrl.ctrlRate = 0;
        }
        ctrl.ctrlRate ++;

  //********************ÄÚ»·(½ÇËÙ¶È»·)PD*********************************//
        ctrl.roll.core.kp_out = ctrl.roll.core.kp * (ctrl.roll.shell.pid_out + sensor.gyro.radian.y * RtA);
        ctrl.roll.core.kd_out = ctrl.roll.core.kd * (sensor.gyro.origin.y - sensor.gyro.histor.y);

        ctrl.pitch.core.kp_out = ctrl.pitch.core.kp * (ctrl.pitch.shell.pid_out + sensor.gyro.radian.x * RtA);
        ctrl.pitch.core.kd_out = ctrl.pitch.core.kd * (sensor.gyro.origin.x - sensor.gyro.histor.x);

        ctrl.yaw.core.kp_out = ctrl.yaw.core.kp * (ctrl.yaw.shell.pid_out + sensor.gyro.radian.z * RtA);
        ctrl.yaw.core.kd_out = ctrl.yaw.core.kd * (sensor.gyro.origin.z - sensor.gyro.histor.z);

        ctrl.roll.core.pid_out = ctrl.roll.core.kp_out + ctrl.roll.core.kd_out;
        ctrl.pitch.core.pid_out = ctrl.pitch.core.kp_out + ctrl.pitch.core.kd_out;
        ctrl.yaw.core.pid_out =  ctrl.yaw.core.kp_out + ctrl.yaw.core.kd_out;

        sensor.gyro.histor.x = sensor.gyro.origin.x;   //´¢´æÍÓÂÝÒÇ£¨½ÇËÙ¶È£©ÀúÊ·Öµ
        sensor.gyro.histor.y = sensor.gyro.origin.y;
  sensor.gyro.histor.z = sensor.gyro.origin.z;

        if(Rc_Data.THROTTLE>1100)  //ÓÍÃÅ
        {
                int date_THROTTLE        = Rc_Data.THROTTLE;///cos(angle.roll/57.3)/cos(angle.pitch/57.3);  //ÓÍÃÅÇã½Ç²¹³¥£¬·ÀÖ¹ÒòÇãб¸ß¶ÈϽµÌ«¿ì

                /*         ¿ØÖƲÉÓÃXģʽ          */
                /*           1     4              */
                /*            \   /               */
                /*             \ /                */
                /*             / \                */
                /*            /   \               */
                /*           2     3              */
                /* 1:Moto_duty[0]  2:Moto_duty[1] */
    /* 3:Moto_duty[2]  4:Moto_duty[3] */
//
          Moto_duty[0] = date_THROTTLE - 400 + ctrl.roll.core.pid_out + ctrl.pitch.core.pid_out;// +//ctrl.yaw.core.pid_out;
                Moto_duty[1] = date_THROTTLE - 400 + ctrl.pitch.core.pid_out - ctrl.roll.core.pid_out;
                Moto_duty[2] = date_THROTTLE - 400 - ctrl.roll.core.pid_out - ctrl.pitch.core.pid_out; //-ctrl.yaw.core.pid_out;
                Moto_duty[3] = date_THROTTLE - 400  - ctrl.pitch.core.pid_out + ctrl.roll.core.pid_out ;//id_out;

                if(Moto_duty[0]<=1400) Moto_duty[0] = 1400;
                if(Moto_duty[1]<=1400) Moto_duty[1] = 1400;
                if(Moto_duty[2]<=1400) Moto_duty[2] = 1400;
                if(Moto_duty[3]<=1400) Moto_duty[3] = 1400;
        }
        else

        {
                 Moto_duty[0] = Moto_duty[1] = Moto_duty[2] = Moto_duty[3] = 0;
                 ctrl.pitch.shell.increment = 0;
                 ctrl.roll.shell.increment = 0;
        }
        if(ARMED)
                Moto_PwmRflash(Moto_duty[0],Moto_duty[1],Moto_duty[2],Moto_duty[3]);
        else    Moto_PwmRflash(0,0,0,0);
}

/*    ÓÍÃÅÐγÉÉèÖà   */
void ALGH_set(void)
{
        static vs8 flag=1;
        static vs16 time=0;
  while(flag)
  {
                /*             ÓÍÃÅÐγÉÉèÖà              */
          /*     ¡ª¡ª¡ª¡ª¡ª¡ª¡ª¡ª¡ª            ¡ª¡ª¡ª¡ª¡ª¡ª¡ª¡ª¡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ª¡ª¡ª¡ª¡ª¡ª¡ª¡ª¡ª            ¡ª¡ª¡ª¡ª¡ª¡ª¡ª¡ª¡ª     */
          /*   ÓÍÃÅÀ­µ½×î¸ß         Ò¡¸ËÍÆµ½ÓÒϽǠ */
          if(Rc_Data.ROLL >= 1750 && Rc_Data.PITCH >= 1750)
                {
//       if(Rc_Data.THROTTLE <= 2500 && Rc_Data.THROTTLE >= 900)
//                         {
//         flag=0;
//       }
                        Moto_PwmRflash(Rc_Data.THROTTLE-750 ,Rc_Data.THROTTLE -750,Rc_Data.THROTTLE -750,Rc_Data.THROTTLE-750);
                        time=0;
    }
                else  time++;

    if(time>=30000)  flag=0;
                //LED3(ON);
  }
        //Moto_PwmRflash(0,0,0,0);
        //LED3(OFF);

}

// /*    ÉÏËø&½âËøº¯Êý  */
// void Deblocking(void)
// {
//          static vs8 flag=1;
//          static vs16 time1=0,time2=0;
//          /*               Ò£¿Ø½âËø                 */
//          /*     ¡ª¡ª¡ª¡ª¡ª¡ª¡ª¡ª¡ª            ¡ª¡ª¡ª¡ª¡ª¡ª¡ª¡ª¡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ª¡ª¡ª¡ª¡ª¡ª¡ª¡ª¡ª            ¡ª¡ª¡ª¡ª¡ª¡ª¡ª¡ª¡ª     */
//          /*   ÓÍÃÅÀ­µ½×îµÍ         Ò¡¸ËÍÆµ½×óÉϽǠ */
//    if(!ARMED && Rc_Data.ROLL <= 1200 && Rc_Data.PITCH <= 1200 && Rc_Data.THROTTLE <= 1200 &&  Rc_Data.THROTTLE > 900)                {  time1++; }
//          else time1=0;
//          if(time1>30 && !ARMED) { ARMED = 1; time1 = 0;}
//    /*               Ò£¿ØÉÏËø                 */
//          /*     ¡ª¡ª¡ª¡ª¡ª¡ª¡ª¡ª¡ª            ¡ª¡ª¡ª¡ª¡ª¡ª¡ª¡ª¡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ª¡ª¡ª¡ª¡ª¡ª¡ª¡ª¡ª            ¡ª¡ª¡ª¡ª¡ª¡ª¡ª¡ª¡ª     */
//          /*   ÓÍÃÅÀ­µ½×îµÍ         Ò¡¸ËÍÆµ½ÓÒÉϽǠ */
//    if(ARMED && Rc_Data.ROLL >= 1800 && Rc_Data.PITCH <= 1200 && Rc_Data.THROTTLE <= 1200 &&  Rc_Data.THROTTLE > 900)                {  time2++; }
//          else time2=0;
//          if(time2>30 && ARMED)   {  ARMED = 0; time2 = 0;}
// }

网友A:
谁有耐性把这么长的代码开完啊。而且还是在注释乱码的前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有耐性把这么长的代码开完啊。而且还是在注释乱码的前提下。

谢谢  我们已经解决了   软件没有问题  。一个电调出了一点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们已经解决了   软件没有问题  。一个电调出了一点问题

那就好。下次好歹把注释弄好一些,
还是你故意这样弄的也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好。下次好歹把注释弄好一些,
还是你故意这样弄的也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