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问题解决之下载

楼主(2015-08-03):
  请问AVR单片机MEGA16ISP时的频率怎么设置,熔丝位里面的那个时钟,我外接的是8M,后来出现ISP不行是不是锁了,要解锁,求解答 谢谢!!!!

网友A:
熔丝位的设置错误是会导致单片机锁住,熔丝位是这样设置的:
把cksel3、2、1勾上。
解锁可以用51单片机,我就是这样解锁的。

楼主(2015-09-03):
解锁会,,问题就是单片机的输出引脚电平跟程序不对应,用的是最简单的测试程序

网友B:
我想学习AVR单片机,有个STC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可以通用吗?可否推荐一款学习用的AVR单片机吗?

网友C:
你要的是这个吗?我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D:
新人学AVR编程用ICCV7,下载用AVR_frighter就好了,会STC也就几天熟悉一下编程方法.至于熔丝位的设置与外部晶振还是内部晶振选择,内存flash大小有关,百度看看就可以了。

楼主(2015-10-08):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各位,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