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个关于信号测试的传导图怎么看?

楼主(2015-08-03):
二姨家的大神们,我这有一PCB板的测试结果图,虽然大致了解了下坐标信息,但还是看不懂,求指导。

楼主:
还有部分测试数据

网友A:
你这个是EMC测试的辐射干扰扫频图吧,100K-500K  射频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EMC测试的辐射干扰扫频图吧,100K-500K  射频超标。

嗯,求教怎么分析。关于共模干扰和差摸干扰。

网友:
看看图上的几个比较高的频点,看看是哪几个频率的倍频出来的,PCB 走线对这个影响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