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 关于液晶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5-08-03):
你好,我们的项目需要用到液晶屏,请问f411re有没有配套液晶屏,如果没有有没有建议我们用哪种型号的?
手机通讯方面能不能给我们哪些建议?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A:
虽然不知道,但是还是要帮楼主顶一下,祝楼猪早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知道,但是还是要帮楼主顶一下,祝楼猪早日解决问题

多谢 orz

网友B:
还是找做屏的厂家吧,比如:群创;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楼主是要做哪方面的应用?需要多大的LCD?色深多少位?是否考虑使用emWin图形库?
与LCD controller的接口可以考虑使用SPI,I2C,所选择的LCD controller要求有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