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计算异常

楼主(2015-08-03):
我是这样计算的呀,请高人帮忙看看我这样计算哪里出问题了呀,谢谢,请帮忙提供计算思路,谢谢

网友A:
“计算”还有“异常”的?只能有“正确”和“错误”吧?

网友B:
仿真结果是这个

网友B:
计算方法:
设流过R1的电流为I1,流过R2的电流为I2,流过R3电流电流(I1-I2)
则有:I1*18+(I1-I2)*22=200
         I2*12-(I1-I2)*22=150
解方程 I1=11.529mA I2=11.872mA,所以流过R3的电流为0.343m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计算方法:
设流过R1的电流为I1,流过R2的电流为I2,流过R3电流电流(I1-I2)
则有:I1*18+(I1-I2)*22=200

简单地说:基尔霍夫定律列方程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方法:
设流过R1的电流为I1,流过R2的电流为I2,流过R3电流电流(I1-I2)
则有:I1*18+(I1-I2)*22=200

写的非常好,谢谢,明白了,谢谢您

网友C:
楼主赶紧去看电子技术基础教材模拟部分,里面有讲解基尔霍夫定律,别求现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赶紧去看电子技术基础教材模拟部分,里面有讲解基尔霍夫定律,别求现成。 ...

谢谢您指点呀

网友D:
这种,用叠加定理最快了。

网友E:
好理解的算法,计算上面两个电阻分压,看成一个电压源,计算电压源内阻,之后计算下面电阻电流;
12K 电阻作为参考,空载电压为 (150+200)*12/(12+18) = 140V;内阻为 1/(1/12+1/18) = 7.2K;电阻压差为150-140 = 10V;电流为10V/(7.2+22K) = 0.34mA

网友F:
叠加原理图

楼主:
这个叠加原理图明白,往下面怎么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理解的算法,计算上面两个电阻分压,看成一个电压源,计算电压源内阻,之后计算下面电阻电流;
12K 电阻 ...

您好,内阻计算看不懂,为什么是这样的公式,不明白,请帮忙讲详细点,谢谢

网友E:
两个电源并联内阻=两个电源的内阻并联,图中两个电源内阻为12K18K,并联后的内阻就是12K和18K电阻并联值
这是复杂直流电路,可以找一下,分步计算很好理解,常用的话可以写出试子简化;

网友F:
分别 算出 i1  和 i2,因为 方向 相反,做差  就是   流经 此 电阻的 电流。

网友G:
该看 电路 了

网友H:
等效电路最快呀。
1、假设22K负载开路,测量开路电压。这个电压就是等效电压源的电压,也就是200V/150V在2个电阻上的分压电压。
2、2个电压源短路,计算等效内阻,也就是18K//12K

网友I: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呀